自己做游艇

楼主(2011-01-26):
我的船长48cm,2212 1400kv无刷电机,全油门不能直线航行,偏向右边,严重时会侧翻,为什么会这样啊?是不是要装水刀丫?新手求问

网友A:
电池靠左装,右偏是反扭的关系 浆换小会有改善 装水刀对跑直线有用 对右偏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靠左装,右偏是反扭的关系 浆换小会有改善 装水刀对跑直线有用 对右偏没什么效果

电池靠左装的话,那静态时船体就会不衡啦?

网友:
动态模型追求的是动态平衡

网友:
照LS说的做把电池和电条都靠左边放换浆!!!实在不行就在左侧船底贴快小木片!!!长短大小根据情况来决定

楼主:
我追求动静平衡

楼主:
之前制作的一些图片,视频手机拍的不太清晰,迟点上,杂音太多

网友B:
尾舵?风琴套会不会进水啊?电调呢?怎么不用锂电呢?

网友C:
兄弟桨太大了啦~

网友D:
这套轴系 舵系 桨 ,太熟悉了。。。。。。。。。。。好像是 石明德 卖的?我以前也有几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套轴系 舵系 桨 ,太熟悉了。。。。。。。。。。。好像是 石明德 卖的?我以前也有几套。

是吗?给个详细地址我可以吗?这是我朋友送的,我不知它们好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桨太大了啦~

你能推荐我该用什么桨吗?我也觉得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风琴套会不会进水啊?电调呢?怎么不用锂电呢?

电调还没装上去,考虑到我的桨太大,和船不配所以不敢冒然用,担心用锂电池太暴力,试航结果用氢电池已经可以使船头高高抬起,也试过用锂电池,1800mah15c的,全油门时不能走直线还差点侧翻,只能用少于三分之一的油门玩,险啊

楼主:
自己做游艇(试航视频)

手机拍的,不太清晰下次拍清晰的再上

网友:
靠,虾哥也学习!

网友E:
听口音是同城兄弟啵~J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口音是同城兄弟啵~JM

江门新会的

网友:
这种象真船。。本来就是用来观赏。。找寻悠然自得的感觉的!

你硬是要它跑快。。还加水刀的话。。糟蹋了!要速度。。选O艇 虾艇。。或加入mono级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