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轴云台+DSX9控,如何将控比例通道和开关通道映射到俯仰和快门通道?

楼主(2011-01-26):
X650单轴云台+JR DSX9控+RD921接收,想将控的AUX1/襟翼旋钮映射为俯仰通道;教练/定时开关映射为快门通道,不知在控里如何设置?俯仰在接收插那两个对应通道,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楼主:
不要沉底啊

网友:
   XAircraft X650 云台与自动增稳设置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2MjA2NDY0.html
XAircraft X650 云台与自动增稳设置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4MzcxMTA0.html

楼主:
这两个视频都看过了,我主要是不知道遥控器设置,如何映射这两个通道。谢谢!

网友:
俺用9X2,没用过DSX9,不过应该差不多吧

控上的原始设置是这样,教练开关好像无法更改映射,FLAP是三段式开关缺省为AUX1,如果FLAP开关做云台俯仰控制只能设定3个固定位置;飞行模式FM开关是AUX2,如果启用飞行模式切换则不占用发射通道但占了AUX2开关;AUX3是比例通道(右侧那个旋钮),但俺用的是7通接收,接收上没有AUX3

于是俺在控上把FLAP开关映射为FM切换,FM开关为AUX2用作快门,AUX3那个旋钮映射为FLAP就是AUX1用来控制俯仰,三个开关位置一倒腾,7个通道用的满满的,可任意角度控制相机俯仰,同时还设了3种不同飞行模式 如果用8通以上的接收就不用这么折腾了。。。

用FM开关做快门虽然不能自动回弹,但通过调参软件设好快门动作时长后,可以进行自动定时拍照,比如说5000ms一张,这是用教练开关作为快门无法比拟的优势

网友:
呃。。。。其实楼主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LZ要做的就是,控上的AUX3做云台俯仰控制,接收上对应的输出就是AUX3,用FLAP开关做快门,接受上对应输出是AUX1;JR的教练开关好像不能映射为某个通道,没法这么用

网友:
JR9X II不能用教练开关映射到通道上去(没这个功能)。

网友(2011-04-09):
好像X大这么做了、我也想把教练开关映射到某个通道。

网友:
ABIN等你回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