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G 锁尾设置

楼主(2011-01-26):
550E 3G    无副翼系统设置完成。。尾舵机换的BLS251,中立点在中间,陀螺的设置时按照GP750设的。。一切正常      准备试飞

    问题来了。。。。。通电自检完成后,尾舵机开始以很慢的速度开始移动(只向一个方向动)。重新设置陀螺,在通电还是一样。在控上吧尾舵设置反向,好了不动了。但是反向了飞不起来。。又把陀螺重新设置一遍,尾舵设回来。。通电又开始移动。。。。把陀螺设置反向,舵机又正常。。。

    有哪位高手帮俺解答下不??   入魔2年,陀螺玩过无数。。50到1500的都有了  从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尾舵移动没关系啊,飞起来锁尾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
检查下 遥控器的 方向通道有没有飘动 还有  3g的 设置和780 是一样的 和750 有点小区别行程设置的区别

网友:
BLS251是窄频舵机,必须设置在窄频模式。还有开机后陀螺仪显示的是什么颜色的灯,是红色还是绿色。

楼主:
设置时按窄频舵机设置的  行程按照780设置

刚才又重新设置了下 然后下楼试飞 。。。。OK了   不漂移了

NND  亚拓啊 想说爱你 真不容易啊

顺便谢LS几位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