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2.5的安装疑问 有碰见过的朋友么?

楼主(2011-01-26):
这是什么意思,解压好了,就是无法校准通道

网友:
狗的问题!是不是没有插好!还是你的助手没有安装!

网友A:
2P变成enable后选好2p的控再disable

网友:
遥控上的切换开关是不是没拨到凤凰模拟器的档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P变成enable后选好2p的控再disable

正解

网友:
控是否末改為PPM

网友:
没开控吧~

网友:
pilot 2 要enable选控然后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