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试电流大小

楼主(2011-01-26):
怎样测试开关电源能不能调整电流大小,加负载用表串连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测电流大小,不能调电流大小。

网友:
测什么地方?

开关电源电流可以调的.在内部有个小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普通开关电源,一般是没有电流调整电路的,如果是阻性负载,改变电压,即可改变电流,但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就不一定了。测量电流,用万用表,当然要串联于被测电路,当然现在有交直流电流卡表,只要将被测电路 ...

容性和感性负载是对交流而言的,要注意开关电源输出的是直流。

网友B:
开关电源可以有两种输出,通过改变取样反馈电路的形式,就可以得到恒压或恒流输出,当为恒流输出时,可以把电流取样电阻改为可调电阻或者检测电流反馈给PWM电路调节,这样在一定的范围内就能做到电流可调。逆变电焊机就是一个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它的电流就是通过电流检测再用PWM来调节的。

楼主:
学习了,有些深奥

网友:
我见的开关电源 都只有微调输出电压电位器  一般功率是固定的  即最大电流  负载的功率最好不要大于开关电源的2/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可以有两种输出,通过改变取样反馈电路的形式,就可以得到恒压或恒流输出,当为恒流输出时,可以把电流取样电阻改为可调电阻或者检测电流反馈给PWM电路调节,这样在一定的范围内就能做到电流可调。逆变电焊机 ...

回答的很专业了,可以列为标准答 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3个57电机,3A,如果输入是24V,那就是24*3*3=144W,对吧?
那输出24V,电流8。3A的开关电源是不是就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