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le 30cc 调整 探讨

楼主(2011-01-27):
dle 30cc 马达调试与说明书的油针L:1.5 H1.5~2 有很大差别,如果按照上面的方法,低速是富油的 也就是打火困难 低速加油缓慢 迅速回油熄火等现象,目前油针 L:0.7 H:1.7 动作均正常,打火容易,加减速响应好,怠速在1800~1900左右,请问大家的油针是这个大小吗,希望用dle30cc的朋友们来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A:
我也有个这个DLE 30CC.每次调完油启动效果不太一样,要稍微做一点调整,具体调到多少圈没算过,都是靠感觉看转速表的,不用刻意在乎具体调多少圈,只要机器表现好多少圈是不用那么具体要求的

网友B:
国产化油器估计就是这个德性

网友C:
沒用過,望用過的出來說說!

网友D:
我的,, L:0.9 H:1.5

网友E:
说明书只是个参考 初步调试启动用的 如果都按说明书调 那么油针也大可固定为一体化了

网友F:
震动好不?

网友G:
个人经验,按说明书调的,都是累活。折腾过后,竟然成为调发动机专业户了。

网友H:
桨不同油针差别也不小。

网友H:
有一个现象大家注意一下,是否DLE30都有?还是没有调好?
大油门迅速收到怠速时,转速迅速回落到怠速,一秒后转速缓慢上升5-600转后又缓慢回落至正常怠速,转速上升过程约2秒,维持约3-5秒,转速回落过程约2秒。低速油针由0.8-1.5圈都调整过,都有这个现象,一起玩得另一台发动机也是这个现象。

楼主:
这个还没仔细看过,有时间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