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50E MX2很红很骚的大鸡鸡 更新调机视频

楼主(2011-01-27):
想了好久50E,终于入手了,快递来了一看吓了跳,哇塞那么大一个,还有个像真机壳,往家里一放,房子面积一下子少了1平方米
配置:双天4250 KV510,飞腾60A,副翼539,方向、升降DS1210,APC 14×7,TY1桨罩

再更新几张安装的图片,机头塞了点泡沫,这样电池就能很好的固定住了,还给本来偏轻的机头增加了点重量。
电调先用减震双面胶固定在电机座上,怕双面胶和木头时间长了粘不住,又在外面绑了一圈胶带,万无一失
关于机头罩的安装,用了个比较简单的方法,用一个胶带塞在头罩和电机之间,没有间隙,然后再开洞,拧螺丝,装完后取下胶带,两个圆心完全一致 ,可以看下面的照片

最近更新了调试视频,由于飞机太大懒得装,就用ULTIMA作演示,我的50E舵面设置和它是一样的,大家看看调的对不对。控是DSX7,设置了襟翼,通过襟翼开关切换。升降舵-副翼混空,通过3D开关切换。油门锁定-油门锁定开关切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QwNTQxNjAw/v.swf

好大两个箱子

网友:
好巴适哦

网友:
红红火火过新年咯 哈哈

网友:
主流配置

网友:
很漂亮,这是我的目标。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这个机我飞过,也是4250 ,我认为4250还是小了~这个机装完要2200g上下,用4260比较合适

网友:
好机,红红火火过大年嘿

网友:
恭喜楼主 即使你这样配头还是轻  我跟楼主完全相同的配置 把油机上面带的四个爪牙拿出来 在用原配的长螺丝把爪牙套到螺丝上面 这样可以让电机前移,  保证重心刚刚好       另外还有N多可以减重的地方能抠的楼主尽量抠掉吧,  顺便在把起落架那里用二合一胶从新固定一下,  否则有趴窝的危险。

网友:
好电机!配置一级棒!

网友:
你好毒,你好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现在确实头部偏轻,多谢指点,我打算用你的方法把电机座伸出去一点再试试

楼主:
哈哈祝大家红红火火过新年,新年多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