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4的电池问题~~谢谢,望解!

楼主(2011-01-27):
过年好·~~~~
准备入一架矢量的su34 看见很多的配置如下~~
黑旋风64涵道KV4800  双发
好盈电调40A 2个
电池配的是2200 4S 25C的一组~~
如果用2组电池分别供电,是怕电池的性能不一,后果是两电机推力不一样,所以都是选用一组4S电池~

但我了解黑旋风64的kv4800  最大油门 会有接近40A电流~
如果用2个电机  一组电池~
最大油门应该会接近80A吧~~
这样一组4S电池 如2200 25C的 电池持续发电才55A~~这样电池能受得了吗~
请指导·~~

网友:
把2组4S并联起来用

网友:
电池买好一点的就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建议用KV4000的电机  用4S的电池  电流40安左右  推力可达1000KG  用两组2200MAH的电池可以飞4——5分钟  函道单独供电     如果用4800KV的电机   4S供电电流达到70安   这样电机   电池   电调都受不了   飞行时间可能一分多钟。  以上意见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年好·~~~~
准备入一架矢量的su34 看见很多的配置如下~~
黑旋风64涵道KV4800  双发
好盈电调40A 2个
但电池配的是2200 4S 25C的一组~~
如果用2组电池分别供电,是怕电池的性能不一,后果是两电机推力不一样, ...

kV4800的涵道是配3S电池用的,3S下就有50A左右电流,4S下会到70A以上。换FreeWing的kV3900涵道就可以了。

网友:
看我的配置吧,论坛上有哦。4S电池,只能用1块4S-3700MAH的,或者6S-2600MAH的。我都飞过。电调必须两个60A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KV4000的电机  用4S的电池  电流40安左右  推力可达1000KG  用两组2200MAH的电池可以飞4——5分钟  函道单独供电     如果用4800KV的电机   4S供电电流达到70安   这样电机   电池   电调都受不了   飞行时间可 ...

妈呀,1000KG,比飞机的还NB,说你SB吧

网友:
我原来的配置是:2个60A好盈电调,黑旋风电机,4S-3700电池,飞4-5分钟,感觉电调、电池发热太厉害,曾电池鼓包,动力一般。现在把电机改成6S-2100KV的,用6S-2600MAH电池,温度低,飞行时间差不多,但动力强劲,可以吊机了 。

楼主:
哇~~要是就是能吊机的暴~~
谢谢了~
但6S的电池 好贵~

网友B(2011-03-03):
能不能把2块3S电串联呢  毫安数就变大了。。就变成6S44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2块3S电串联呢  毫安数就变大了。。就变成6S4400MAH

老大,这可是初中物理啊。呵。串起来是增加电源,容量不变。
只有并起来才是增加容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su34 电调和电机都是原厂的配置
电调是定制的双发电调  中特威的
电池我用了格式4S 25C2200HAH的电池
飞个3到4分钟没问题 中低速飞
首飞严重右倾和下倾
涵道只用了左右的功能 其它的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