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帆船的,在广州的,有兴趣同乐的,都一并请来坐一坐看一看

楼主(2011-01-27):
        老图新发,记广州飞帆的首次聚会放帆活动。摄于2010年9月4日,特地感谢摄影者:Jason(也就是那位发贴说直播造微帆Papaya,但是又无疾而终的Jason船长,也是群主呵呵)。

        我们的群目前尚处于人丁稀少的草创阶段,虽然本群纯属业余爱好者交流切磋,水平堪舆,但是群友之间善良和蔼,友爱互助,气氛和谐。诚邀各位帆友(最好是在广州啦,有趣的是,大家都不是广州人呵呵)加入,谈风论水,展帆同乐,共同提高!群号:113220008。

于广东科学中心小放航台,成员以70后、80后为主,百无禁忌。(神秘Jason不在其中呵呵。)

虽然Jason船长的收索机已经烧坏,但是还能紧跟大部队,令人肃然起敬!

两只蝴蝶飘然而过

笔者的升级版凯旋800(白),超越老潘的领航800(桔),那一刹那的风情

领航一马当先,凯旋紧跟其后!(主帆经过5imx高人提点,已于前缘加插304钢绳一根,使主帆紧贴主桅的同时,又能随风偏转自如,性能大升,效果很好!)

哈哈

老潘的描图纸做的帆就是白,我的帆是淘宝聚酯比较脏的说!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怎么没有图?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的图是链接QQ相册的图床,有什么办法将它们转移到5imx的图床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是本地硬盘上的图片就可以。所以直接复制粘贴在硬盘里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riplane兄,问题已经解决,是IE8的安全设置问题,重新设置后现在可以上传了呵呵。以前没升级IE8反而没事!
 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图片说明太长,被论坛强制用省略号忽略,怎么把图片说明做好一点呢?

网友:
 这不有图了么

网友:
图要插入文章中
像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说明文字不要写在图片后面,要当作正文来写,才不会被省略。您在上传图片后用编辑功能将图片插入正文,说明文字用换行回车调整好就可以了。
您可以参考一下我在滑翔机版块里的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1618&extra=page%3D1
后面第三页的直播部分就是这样编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次感谢triplane兄的耐心指点!上传图片要经历“改IE8安全设置”-->“上传图片”-->“插入图片”三个主要步骤,基本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必客气~说起来还曾在广州度过了一段时光呢。呵呵,嘴馋的人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网友:
我是广州的, 科学中心那个地方是玩船的好地方, 上次去,正好有比赛, 油动摩托艇,嗡嗡乱叫,像一大群苍蝇.............

我正在造第一艘帆船 FOOTY papaya ,给5岁儿子玩的。不懂之处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造船的aocship兄先佩服一下!小弟还在入门商品船之间徘徊,造船的心是有,力是不逮!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不必担心,商品船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我现在的两条船都是商品船自己改制而来的。其中“超越”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竞赛船的性能,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手上的商品船其实也能跑得很好的!(至少速度会有明显的提高)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triplane兄确实是我等草根帆友的楷模,积极上进自己动手,在不费大银两的前提下榨干商品船的性能,而不是动则喜新厌旧!

我的凯旋主帆原为“三点式”固定,吸取教训,如今前缘加了钢绳,加长主驶风杆并加大主帆,性能提高明显。原先与老潘精心打造的领航800比是望尘莫及,如今跑测逆风已能并驾齐驱,侧顺风时更能笨鸟先飞呵呵,令我初尝到论坛加DIY果实的甜美。

 不过话说回来,目前淘宝有一款号称按照F5-E标准制造的商品船,1000元不到的价钱,船帮“圆润”看起来很竞赛范儿,不知性能去到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卖的唯一一个E级貌似是7500块……进口船,比利时造,但看上去更像是IOM……我曾经体验过上精880的表现,确实和我们的低端商品船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是各方面设计都比较到位,细节上比较考究。操控性好很多。淘宝上的进口船很多都是专业队从国外带回来的冠军船,性能之优越不在话下。但是,再好的船,也需要熟练的操控技巧和比赛经验才能发挥出其优势。

网友:
IOM完全符合F5-E的要求。
淘宝有好几款F5-E的,进口的貌似没有W元以下的。
楼主说的那款1000元不到的好像是广东的神马小虎出的,建议不考虑。再怎么折腾也是浪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听了大家的良言,躁动的心又冷静下来了,看来1000左右的船就这德性了。
 仔细看了看880那条船,价钱从1800到3000都有,四大件(船身、稳向板、压铅和桅杆,窃以为帆船最核心就这几样,对否?) 确实比较出众,细节是缭绳的圈套都很讲究。   谢谢大家,让我 大概了解一下好货怎样,对DIY提高也有好处。

吹毛求疵一下 ,不足可能就是支索座和船舵的摆臂不是金属的 (图片的问题?我的凯旋船支索座也是黑塑料,但我的船舵摆臂换了ECO的铝合金臂后虚位没了) 当然,船是要跑的,triplane兄切身体验一次胜过纸上谈兵,能否多谈一点关于那条880和您的“爱将”超越在操纵感和在各种气候水文条件等方面的个人体会呢?期待呢

网友:
不敢独享,一点儿经验和大家共同探讨

上精的880确实是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中性价比最好的一款。由陈志教练亲自设计开发,在自己的厂里生产。一般销售的是出口版本(880是德国Robbe公司定做的贴牌产品,Robbe目录上的型号叫RS32),标准配置,包括ABS稳向板,1000克左右压铁(不是压铅),铝合金桅具,聚酯薄膜帆料制作的整片式帆面,塑料配件。此外880还有专门定做的升级版本,价格稍高,换用碳纤稳向板,细长流线型压铅(重量也增加到1470克),帆装也改为拼接式,帆型更加理想。桅杆、驶帆杆等换用碳纤制作。升级版沿用了普通版的ABS成型船壳,其他都是新的。据陈教练介绍,两款产品性能上的出入并没有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大,操控技术优秀的话,完全可以用标准配置跑出很好的成绩。当然,有一定手工基础的同好,完全可以购入标准版的880,然后根据自己跑船的感受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
我曾有机会操纵蓝鲸老师自行改装的880船试跑,感觉上,这条船有下列优点:
船身线性优良,整体平衡性好(指的是船的浮心、重心、风压中心、帆面积等关键因素);
各种风力条件适应性好,均能表现出良好的操控性,迎风/侧风/顺风都能转换自如,跑出较高的速度;
硬件设计合理,工艺精良,船舱开口双层防水,确保设备没有水淹七军之虞,帆索、缭绳调节简便,牢固可靠;
特别要提到的是:880装备有上精自主开发的优质收索机,相对市面上200元以下的产品,精度好,速率快,扭矩够,且船舱内还有专门独立设置的可调电位器,能够实时方便调节收索机旋转角度,这是一项非常实用的独到设计。

至于我的草根“超越”,历经数次大改,主要还是改动帆装、压铅和稳向板,令其能够适应较大风力条件下的航行并提高速度。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改变在于加高桅杆、加大帆面、换用拼帆,调节风压中心,延长稳向板,重心后移,加大水舵舵角,另外还有增加水密性等辅助措施。基本上,超越现在已经可以在6级风力以下的天气航行,速度也较原先提高了一个数量级。现在准备换用1200克的压铅,以期进一步改善大风天航行效果,使其可以配用更大的帆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不到抛砖真能引玉,triplane兄的深厚见解毫不吝啬地坦诚于小弟的帖内,真有受之有愧! 陈教练嫡出的880确实令人神往,惜囊中暂时羞涩,否则即刻进几条让“飞帆”的群友见识见识!另一方面,始终对手头的“糟糠”之船心存眷恋,贪新不忘旧算不算坏事?

triplane兄对“超越”的升级手段,丰富又有针对性,我数数比较好做的:加大帆面、加大水舵舵角,后两者我已经做到,主帆的帆面面积,主帆的“前端”受到桅杆的位置约束,“后端”受到后支索的约束,“上端”受到桅杆的高度限制,加大的面积有限。桅杆加高,拼接帆,调风压中心,延长稳向板是我一向比较困惑的地方。贪得无厌的我只好再多嘴请教:

1.拼接帆:要拼出什么样子?用什么手段拼?似乎这牵涉到某些独门绝技,就算知道可能也没条件做,不过能略知一二也过瘾矣!

2. 调风压中心:首先,找的问题。这个中心怎么找?是否前后“帆面”的几何中心还是其他位置?其次,调的问题。这个风压中心要调到与全船的重心之间,这两者要形成怎样的相对关系才算合适?(或者跟重心无关,又跟什么有关?假定我的目标是要均衡各种气象环境,不个别针对顺风或迎风条件。)

3. 延长稳向板:800的船长,以A帆为例,加高桅杆后(能加到多高?),相应地,稳向板应该要做到多长?(假定没有条件另做压铅/铁,用原厂1000克左右)

   请triplane老师多喝几杯,多喝少醉,娓娓道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客气,只是我不一定说的都正确。我这点知识积累还都是论坛里的这些前辈、高手不吝赐教,我“厚颜无耻”地挖来的,断然不敢独享。
这半年多时间里,我对帆船的认识也从表层的“好玩儿”到了近乎“敬畏”的感觉:看似简单的模型,其中的原理奥妙深不可测,学无止境!
就我所知道的,对iliyi兄的问题做一点肤浅的回答,有不当或谬误之处,还望论坛里各位老师帮忙斧正:

1.帆船是一个整体,在设计之初,就要根据需要确定诸多参数,包括船长、线形、龙骨形状、稳向板长度、压铅重量、重心、浮心、桅高、帆面积,等等。这将直接影响到船的基本布局,风压中心位置、各种迎风角下的穿浪性能、姿态乃至启动速度、不良姿态下的恢复能力,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相互矛盾又相互作用,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对某一单独要素进行修改就可以全面改善性能的,而是各要素之间经过认真筛选和权衡达到的最佳妥协和统一。
2.风压中心约略地说就是前后帆投影面积的几何中心,一般情况下,船的重心位置会位于稳向板后缘附近,在风压中心之后。风压中心位置距重心越远,所带来的牵引力矩就越大,船只启动速度就越快。但同时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影响,所以不能单纯的修改这一长度。
3.前帆面积应该是主帆面积的60-70%左右。前帆面积过小则会造成上抢现象,反之下掉。
4.S级模型对稳向板长度的规定参照E级,船底至压铅最低点不能超过380毫米。稳向板越长,横侧阻力也越大,但同时稳性好,抗风性好。对我们的800毫米左右的船,稳向板长度一般在300毫米上下比较合理。如果将桅杆加高至1200毫米以上,(我的超越现在是1350毫米,880是1400毫米)压铅在1000克以上的话,五六级风跑是没什么问题的。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超过规则对于帆面积的规定。
5.一个概念就是:帆产生前进动力,并非因为是一块平面被风吹动,而是其类似机翼剖面的弯曲形状产生的压力差(跟机翼产生升力的原理近似),所以,平板状的帆面是不能产生最佳的气动效率的。因此,帆面要设法将其制作成带有适当弧度的相对固定的形状,这就是为什么要采用拼帆工艺的道理。拼帆是件很繁琐而又细致的工作,也是大多数高手们私家独门秘笈。基本制作方法是:首先制作一个面积大于主帆轮廓的模具(一般用木材制作),表面带有所需的帆面截面弧度,并从中间做出一定折角。拼帆时将帆的大致轮廓裁好,并按需要截成团若干段,每段的下沿与下一段的上沿相接的地方,要根据在帆模折角处相切的形状裁出弧线。之后,用特制的双面胶带将下沿的弧线与下一段的上沿相连接,自然形成鼓胀的帆腹。拼帆工艺复杂,耗时长,失败的几率远大于单片式帆装。(最常见的就是帆面吊挂后出现褶皱扭曲,不平整,不能达到理想的展开形状)。
6.听您的叙述,不知道您的主帆现在与桅杆之间除了上下顶点,中间是否有活动固定连接?主帆前缘与桅杆有若干种连接固定方式,各有利弊。我的主帆是间隔安装气眼,然后以细钢丝制作的扣环连接在桅杆上的,换帆灵活,又能保持很好的气密性,不致造成前缘“漏风”,您可以参考我前面的帖子。
先说这些吧,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随时交流。

楼主:
 iliyi只是个80后的小兄弟,用“兄”是绝不敢当!! 看triplane兄的放帆图片,确实是姜文风范啊哈哈。

triplane兄又是一次大长篇,大恩不言谢!我在高校工作,对学问的敬畏是一贯的。明天再拍些图片,讨论讨论!

网友:
一樣的船長.不一樣的壓鉛相差400克.是否水線就會有所不同

楼主:
哈哈,多谢大家的帮助和捧场,再发个好看的视频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