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FUTABA FF9 固定翼版本 可以改成 直升机版本吗

楼主(2011-01-27):
好像在哪里见过,具体忘记在哪了,有知道的朋友转告下我, 现在准备飞直机但手上 没合适 发射机

网友A:
可以直接用吧,我直机版的可以直接飞固定翼,换换模型类型看看.

网友B:
软件没区别,就是油门手感有点区别,固定翼是一格一格的

网友C:
油门可以自己加弹簧片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直接用吧 一样的

网友E:
固定翼版和 直升机版的区别是 油门的手感 和 开关的位置和标号 其他一样的 一样用

网友F:
我咋感觉没啥区别呢。。通吃

楼主:
呵,确实总程没那么顺畅
Thanks Friends

网友G:
固定翼油门有钝感,直升机完全顺滑,固定翼的遥杆要短一些,直升机的遥杆要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