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试过这种电池?

楼主(2011-01-27):
强光手电用的,才8元,重量也可以

楼主:
现在看到是46.3克,电流没有

网友A:
明显虚标,追多2000
MAH

网友B:
3000MAH 这种电池一般不可能有大C数的.用在电筒或者其他小电流还可以.

网友C:
这电不能用在机机上呀

网友D:
这不是手电上的锂电吗? 不耐用

网友E:
1节就3.7V吗?楼主准备用在那里

网友F:
我在用,牌子都一样,4S,飞起来没力,下来电池很烫,现在调机用,
充电只能进去1300多MA,明显虚标

网友G:
这是手提电脑用的电池!

网友H:
这种山寨锂离子电池内阻很高的,小电流还勉强能用,飞机上肯定用不了~

网友I:
不是动力的。。电筒用。

网友J:
放在控里可以用,我的控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K:
玩手电的一定认得那几个字...... 手电才多大点儿功率..... :loveliness:

网友L:
可以用在控上

网友A:
那电池我的 宏基7741zg都用不了
开机就自动关机

网友M:
18650,三洋的有大C数的,做航模电重量稍微有点超标哦!
我自己在用,其实飞起来不错!

网友N:
最大放电电流多少?内阻多少?

网友O:
这个明显是冒牌货,比较差的电池!我用过,一半的容量都不到。

网友G:
我用在车模上还行,练习跑车还凑阖!

网友P:
不行
我是在摄像机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