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600 不明震动,请教。

楼主(2011-01-27):
我的亚托 600 油直
用 碳纤玻纤的悬停就会 脚架 发抖,类似 大奖不平衡的那种抖动,但是 桨都是配平好得了。
如果 换了木浆 就没问题。一点都不抖。
大家看看是啥原因啊。

网友A:
转速低了

网友B:
主轴弯了?中联?

网友C:
我也不明。我的450就中速抖

网友D:
如果其他正常,调整转速,躲过谐振点.

网友E:
大桨的动静平衡都要配平

网友F:
你的桨是否是12mm桨根?垫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