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驱动这样做行不行

楼主(2011-01-27):
3个差速器 ,2个减速电机组成,主电机负责前后转的直径大一些,比如37mm300转,负责转向的电机扭力不能大过主电机,比如25mm300转的。差速器用大脚用的。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大脚用的差速器3个装的进去1:16的坦克吗,没见过实物,淘宝没有它的参数。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好象可以,但是转向电机不带锁死的话,最好使用蜗杆驱动,防止被带动跑偏!

楼主:
减速比大点的减速电机,2台一样的把它们的出轴齿轮咬合,根本启动不了,跑偏应该不会,就是怕位置不够用,不清楚大脚的差速器有多大

差速器的构造:引用一下百度知道里面的回答,有图片可以看的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3814768.html?si=8

简单说明差速器怎么工作的:http://www.yangtse.com/qcpd/qcwx/200903/t20090330_617343.htm
差速器外壳和2个小行星齿轮是一起的,外壳转动时2个小行星齿轮会跟着外壳一起绕大圆,一边车轮被什么物体阻碍走不快的时候,那两个有根轴的齿轮哪个跑慢了,就会让这2个小行星齿轮对着它们自己的轴承转啊转,动力通过小行星齿轮传到没有受阻的车轮

网友:
快赶上达芬奇了,抽象!

网友:
个人觉得电动的没有必要双流,只有油动的才双流。电动的双流,大部分时候只是一个电机驱动整个模型,负责转向的很少动作。结构复杂不说,相比于双路驱动,浪费了一个电机的动力。

楼主:
 我也是看了好多视频才知道差速器是怎么回事的,简单点说就是差速器的效果就是外壳向前,2轮子受一样阻力(比如直路)就两轮子都向前,

外壳向前,但是左边轮子被石头卡住了,就外壳带动右边的轮子更快的向左前方转。

外壳不动,就右轮向前左轮向后

网友:
LZ,装置太复杂了不利于“让坦克飞”
要是搞出一个可以换挡的,更有意义呢!

楼主:
主电机负责驱动前进后退的,在这里的主电机是一个减速电机,里面有减速齿轮的,(我的这个图是按照网上田宫的双流波箱图画的,只是把它里面的减速齿轮全部抹杀掉,换成在减速电机里完成减速,就是把田宫的双流波箱简单化,把买不到的零件全换成国产零件,如果一切正常,3个国产车几十块一个的差速器+2个25块一个的减速电机再加一些连接齿轮就可以做好)

主电机在电机的减速箱里面完成减速,所以电机出轴扭力已经够了

那么,出轴的齿轮带动第一行的横轴(轴1),轴1上面固定死2个齿轮,

然后这2个齿轮又再和第二行的左边差速器(与左边驱动轮相近的那个)和右边差速器咬合

咬合之后就向这两个差速器的外壳传递向前的动力,所以驱动轮向前。因为有转向电机的减速齿轮的阻力,所以应该不会拉动转向电机转

至于信地回旋,在这里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你转动左右两个差速器的外壳是不容易拉动主电机转的,(电机是减速电机嘛,用过减速电机的都知道,用手转动输出轴很费力)

所以此路不通,那么右边的轴3向前,左边的轴2就会向后,这就完成艰难的信地回旋了,而且还是一样速度的

网友:
个人觉得单动力搞个双流还有意思,双动力的还不如上双波箱,因此此时双流没多大意义了

网友:
单动力加舵机控制转向

需要几个差速器,能不能画个图看看

网友(2011-06-06):
 看不懂啊

网友B:
坦克
哎 跟田宫豹2上的一样 可以的 都是那种结构结构 布局不同而已

网友A:
其实是一个草图,真正安装起来,就不能这样用了,坦克模型的空间小,尤其是驱动轮附近的地方实在太小,别说放一个电机,连1比10的油车差速器都不能直接和驱动轴在同一条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