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0A电调调试方法

楼主(2011-01-27):
40A无刷电子调速器使用说明书

一、产品简介
1.科学的电路设计,全部采用进口器件制造。
2.采用极低阻抗PCB(电路板),耐电流能力极强,完全能达到所标称
电流规格。
3.控制电路和BEC电路采用独立的稳压电路供电,具有良好的抗干扰
力,有效的降低失控的可能性。
4.控制电路和功率输出电路采用独立的PCB(电路板),有效防止功率管的温度影响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板和功率输出电路板留有2毫米的间隙,具有良好的散热环境。
5.具有温度保护电路。
6.具有过压、欠压保护电路。
7.具有细腻、优越的调速线性手感,使您感到速度平稳而有力的输出。
二、产品规格
CXM-40A-GL型
额定电流:40A
持续电流:40A
最大电流:50A(不低于10秒钟)
BEC电流:最大2A(线性稳压器件)
重量:30g
三、产品功能
1.安全启动模式:调速器接通电源时,遥控器油门遥感无论停留在什么位置都不会使调速器启动,安全可靠。
2.欠压保护:输入电压低于设定值时,调速器自动降低或关闭功率输出,有效保护动力电池
3.过压保护:输入电压高于调速器的额定电压时,调速器提示音报警,此时调速器不工作,有效保护调速器的损坏。
4.过温保护:当温度超出范围时自动关断功率输出,有效的保护电子调速器。
5.电池类型选择:具有两种电池选择。
6.启动模式:具有三项启动模式选择,适用于所有模型飞行器使用。
7.遥控器兼容:可设定油门行程,兼容所有品牌遥控器。
8.安全性:在正常使用时如果丢失遥控信号,调速器会自动关闭输出,有效的防止因失控造成的损失 。
四、油门行程设置说明
油门行程设置只用于第一次使用调速器或调速器搭配新遥控时使用,其它时候则不需设置此项。其作用是:避免电调工作不稳定,缺乏线性以及接电时电调无端警报等的现象。( ~~~ :为长音;  ··· :为短音)
设置步骤:(将马达与电调的连线接好)
1.开启遥控器,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接通调速器电源。
2.无刷电机发出 “嘀~~~”一声(接通电源的提示音)。
3.等待约2秒钟无刷电机发出“嘀···嘀···”两声(油门最高点确定提示音)。
4.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5.无刷电机发出“嘀···嘀···嘀···”(11.1V
3S
电池检测)“嘀~~~”(准备就绪提示音)即可使用
五、正常使用过程说明
1.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开启遥控器。
2.无刷电机发出“嘀~~~”(通电确认)“嘀···嘀···嘀···”(11.1V
3S
电池检测)“嘀~~~”(准备就绪提示音)。
3.此时可以正常使用了。
六、调速器编程设置
(一)、进入编程模式
1.开启遥控器,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接上调速器电源。
2.无刷电机发出一声“嘀~~~”接通电源的提示音。
3.等待约2秒钟无刷电机发出“嘀···嘀···”提示音。
4.继续等待约5秒钟无刷电机发出“嘀~~~”进入编程提示音。
(二)、选择设置项
注意:进入编程模式时,无刷电机会按如下顺序循环发出提示音,在发出某个提示音后2秒内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时进入该设置项,否则无刷电机将发出下一设置项的提示音。(例如:选中第四项,想要进入低压保护电压值设置,那么在马达发出“嘀···嘀···嘀···嘀···”之后迅速将油门摇杆拉到最低,便进入该设置项)
1.“嘀···”刹车设置提示音
2.“嘀···嘀···”电池类型设置提示音
3.“嘀···嘀···嘀···”低压保护方式设置提示音
4.“嘀···嘀···嘀···嘀···”低压保护电压值设置提示音
5.“嘀~~”启动模式设置提示音
6.“嘀~~嘀···”进角选择设置提示音
7.“嘀~~嘀···嘀···”恢复出厂默认设置提示音
8.“嘀~~嘀~~”退出设置提示音
(三)、选择设置项参数
注意:选择某设置项后无刷电机会循环发出该设置的几种提示音,在其中的某提示音后1秒内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则选择该提示音中所对应的设定参数,接着无刷电机会发出一声“嘀~~~”声,表示调速器已经选择了该参数,并且永久保存。如果不需要设置其它参数可以在2秒内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即可快速退出编程模式;如果需要继续设置其它参数则保持油门摇杆不动,电调将继续循环设置项的提示音。
七、提示音对应参数图表:

提示音
设置项

嘀-嘀
嘀-嘀-嘀

刹车设置
▲无刹车

有刹车

无效

电池类型设置
▲锂电池

镍氢/镍镉电池

无效

低压保护方式设置
▲降低功率输出

关闭功率输出

无效

低压保护电压值设置

▲中

启动模式设置
▲快速启动
温和启动
柔和启动

进角选择设置
▲低

备注:“▲”中的选项为出厂默认参数。
为跟随现在市场上直升机的主流配置,我在此推荐将各个设置项设定为一下参数,希望能够更好的兼容各类马达。(固定翼请使用出厂默认设置)
提示音
设置项

嘀-嘀
嘀-嘀-嘀

刹车设置

▲无刹车

有刹车

无效

电池类型设置

▲锂电池

镍氢/镍镉电池

无效

低压保护方式设置

▲降低功率输出

关闭功率输出

无效

低压保护电压值设置

▲高

启动模式设置

快速启动

温和启动

▲柔和启动

进角选择设置

▲低

八、各功能简易说明
刹车设置
无刹车:遥控器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时,无刷电机随着自转惯性慢慢停止。
有刹车:遥控器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时,调速器控制无刷电机迅速停止。

电池类型设置
锂电池:锂离子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
镍氢/镍镉电池:镍氢电池或镍镉电池
低压保护方式设置
降低功率输出:当电池电压低于调速器的设定值时,调速器降低功率输出,持续10钟后关闭输出。
关闭功率输出:当电池电压低于调速器的设定值时,调速器立即关闭功率输出。

低压保护电压值设置
当设置使用锂电池时,调速器自动识别电池串数
低:电池单体电压为2.6V
中:电池单体电压为2.8V
高:电池单体电压为3.0V
当设置使用镍氢/镍镉电池使,调速器按输出电压的百分比来识别电池放电
低:百分之60
中:百分之65
高:百分之70
启动模式设置
快速启动:调速器在0.5秒钟内迅速启动无刷电机(适用于电动滑翔机
温和启动:调速器在1秒钟时间慢速启动无刷电机(适用于电动直升机
柔和启动:调速器在2秒钟时间慢速启动无刷电机(适用于电动直升机)
进角设置
低:适用于2极无刷电机
中:适用于6极无刷电机
高:为提高转数可以设置为改选项,但个别无刷电机会出现工作不正常的现
现象,建议在地面测试后再使用
备注:低进角适用于大多数无刷电机,因此为了避免因设置不当造成调速器以及
无刷电机的损坏,建议从该设置项开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