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1-27):
十字盘调的很平,飞完一块电也没事,但重新换电池,十字盘又不平了,这是怎么回事?谢谢各位

网友:
通电之后就不平??不晓得!等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
楼上都不知道,楼下的我更不明白了! 抱歉  楼下的不懂!

网友:
个别遥控器见过这种怪毛病,你的是什么控

网友:
  甚麼機,甚麼控,甚麼資料都沒有!神仙也沒辦法答!純灌水貼!

网友:
不就是舵机通电后的问题么,这个呀得换好点的舵机,不过再好都有点虚位的

网友A:
ls的别扯了行不,这问题跟舵机中位点无关,是控不能保存住舵机反应出的中位点信号

楼主:
控是DX6i,接收是AR6200.四块电,出现过两次这种现象。十字盘很歪,不是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别扯了行不,这问题跟舵机中位点无关,是控不能保存住舵机反应出的中位点信号
   是否应该同意此观点!?

网友:
舵机电位器不行了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是否飞行經常撥微調

网友:
给力的回答:极有可能你每块电池的重量不一样,有些许差别。还有第一块电池绑得
比较靠上1第二块靠下。造成重心不一样1要完美,请你每次换电池完单手提旋翼头调整电池位置配平重心!手机手写的。累死!

网友:
13楼 人家没用平衡仪啦 怎么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况。lz还是进控的monitor看看电位器是不是有问题吧,一步步排查,这种情况就先别飞了肯定不正常

网友:
舵机好不好,是不是第一块电,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