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的钻夹头怎么弄下来!!!

楼主(2011-01-27):
各位老大,我前些天弄到台老台钻,不是很大,比现在市面上的13MM小台钻大点,重许多,但是比16MM的又小点,但是很结实,很重,各部件都还不错,只是有些浮锈,但是唯一让我不爽的是上面的钻夹头锈死了,不知道要怎么弄下来,不知道是罗纹连接的还是锥柄连接的,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锥柄的,敲下来。

网友B:
从爪子里看看,有没有螺丝,没有的话就是锥柄的。一般来说基本上都是锥柄的

网友C:
看上面有没 1/2*20 3/8*24 的字 没的话是锥孔的 直接砸下来

网友D:
使劲砸吧

网友E:
如果是螺纹的,就拧下来。 三个铁棍插到钥匙孔里,三个棍一起用劲拧,此法对锥柄的也有效

网友F:
WD40,小心砸坏!

网友G:
这台钻你淘对了,估计你会保留下来使用很长时间的.

网友H(2011-07-29):
回复 楼主:
一般钻床夹头都是锥度的,估计锈蚀粘结了。
在确定没有或拆去钻夹头中心反牙螺丝的情况下,用小榔头轻轻敲打钻夹头的轴向和径向,松动锥度配合面的铁锈。看有否缝隙的变化,看能否松动。老一辈的做法,如果拆不下来,一般将锈蚀处浸在煤油中,或缝隙处点上煤油,等个几个小时,再榔头轻轻敲击,应该会松动。现在有松锈剂之类,也是和煤油一样,有很好的渗透能力的,可能还兼有除锈的化学效用。
当然,还可以用加热的方法。让钻夹头膨胀,松脱。但要注意温度控制。不至于让材料退货为准,控制在600以下。
别急,慢慢来。榔头敲击时候,注意别太用力。

网友I:
用榔头反向敲几下试试,可能有用

网友J:
坚决反对光荣退休后再给一锤。你要是想他对你好,你就得先对他好,安楼以上的办法弄,外加个拿,用力拧,啪的一声枪响,你的愿望就实现了。我棒打鸳鸯,离婚好几对了,首要一点,你的诊断是否正确,然后再下药。别误诊啊。

网友K:
看看侧面有没有长孔就知道是不是锥连接了,锥孔要用楔形铁来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