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 HL 虎 1 避震 改软避震弹簧

楼主(2011-01-27):
恒龙 HL 虎 1 避震 改软避震弹簧的固定孔改了位置,前面第一个没动第二个改软45度第34567个改软80度8没动,如果第二个不动,遇到障碍就会很失真的颠簸,而第二个直接改软80度,压下去车弹不起来,车尾重量小所以只留最后一个没动就够用了。
先上照片一会上视频 ,没传完呢,在原wbeqq518那里淘的250米金属履带套装刚到手换上了、还有新的金属驱动轮和诱导轮。原来的驱动轮也是金属,因为漆不亮不用了
450的大桨托做障碍没达到避震的最大行程,而钳子就超过了避震行程,视频里明显看到每个轮子都到顶了,看了看没有空间加大行程了,履带已经顶到上面了优酷咋回事到最后失败 好几遍了   56也是不过56能续传
视频来了 重新录制的 不黑了

前面1、2轮不改动效果失真颠簸请看

这个是1 、3轮不改动的效果:

楼主:
450的大桨托做障碍没到避震的最大行程,而钳子就超过了避震行程,视频里明显看到每个轮子都到顶了,看了看没有空间加大行程了,履带已经顶到上面了

网友:
飞小电直

网友:
不是说有视频吗。

网友:
来个视频看看效果

楼主:
视频来了 优酷第一遍成功了 说出错重新来 第三遍又失败 搞个超级上传 提示已经传过 一看已经有了。

楼主:
金属履带跑起来就是有气势,有敲击地面的啪啪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视频拍的还真不咋的,灯光太黑了。支持动手,顶一下。如想提高悬架行程,只有改扭杆

网友A:
想提高行程就得改摇臂的固定位,HL的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提高行程就得改摇臂的固定位,HL的太高了
意思是底盘也加高了,那工程可大了

网友:
你还有94111呀

楼主:
94111PRO 好赢无刷60A 3650电机

楼主:
刚才又加了个激光辅助瞄准,用的5毫瓦功率、2元的激光手电(2元店买的),原使用的电压是4.5V,车灯电压是3.2V不够用。只好在主电源上接个7805稳压模块,手电的限流电阻换成160欧的。这样就能用5V电压了 否则上5V就会电流达到30MA而烧毁,正常电流是2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底盘也加高了,那工程可大了

不是加高底盘,是将摇臂和车身的连接位置下移。借用论坛里突击虎兄弟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加高底盘,是将摇臂和车身的连接位置下移。借用论坛里突击虎兄弟的图:

那不就是底盘加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