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电牛》的兄弟,传授下技术,解答一个问题。

楼主(2011-01-27):
小弟需要110V的电压,刚接触变压器,发现有自耦和隔离之分,问题是我现在手里有一个32V150W的隔离的电牛,我要把次级全部拆掉,把初级中间接个抽头出来,请问这样是不是就得到了110V150W自偶的电牛,这样理解对吗?请兄弟们支招。我遇到几个32V的隔离电牛没下手,如果可以弄一个过来DIY。

网友A:
这样可以得到110V电压

输出功率会大于150W,带300W用电器没问题

只是不能隔离,要隔离的话就重新绕一组

网友:
"我遇到几个32V的隔离电牛没下手,"
既然有几个,那就用三个,初级并联,次级串联,再加绕几匝,功率大(450W)还隔离。

网友:
呵呵,楼上的也是个办法

网友:
注意串联时的绕组极性,接反了,会出现三组串联才只有32V的情况

网友:
老游戏机内都有110变压器,就是以前的街机,到游戏机配件店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得到110V电压

输出功率会大于150W,带300W用电器没问题

只是不能隔离,要隔离的话就重新绕一组

呵呵 谢谢兄弟,要是隔离输出两组12V50W ,两组输出共地,是不是把两个12V拧一起就是功率12V100W?

楼主:
回收店很多电牛,很方便,图片那两个12V的就是我挑的外型好的
串接体积大  而且看着别扭。

网友:
环型电牛自己手工绕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谢谢兄弟,要是隔离输出两组12V50W ,两组输出共地,是不是把两个12V拧一起就是功率12V100W?

是的,但并联更要注意极性的,接反就相当于24V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并联更要注意极性的,接反就相当于24V短路了

我测下两个12V端,如果之间是24V,这样就不能并接,要把抽头那里分开再12V并另一组的抽头,对吧?谢谢你的解答。又学到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 卖不用变压器的 0--110V直流调速,好像50元

那是双向可控硅斩波,我也会做,但是感觉变压器踏实,资料说大功率的电机要使用线性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下两个12V端,如果之间是24V,这样就不能并接,要把抽头那里分开再12V并另一组的抽头,对吧?谢谢你的解答。又学到不少。

对,先串联,测另两端电压为零就可以把这两端并起来了,但也可能因变压器差异稍有些电压,但说明已是同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   我已经改制了一个110V的,年后过来 测试下效果

楼主:
200W的电牛15元。  带两组12V一组32V  我把次级都拆掉了初级就一层,找到对中,刮开测下两边的电阻值,相近时断开抽个头,这样应该就是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