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整了一台100

楼主(2011-01-27):
前不久秋之风铃在我这里买了一台ep100.然后挂起一股ep100旋风。总算我也没忍住。折腾了一架,虽然不是se pro的 但是也很精致,小巧

秋兄的文章见此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3317&;extra=page%3D3

不过我的照片就没秋兄拍的好了。随便看看哈

n久前朋友飞的照片

n久前朋友飞的照片

网友:
漂亮  我也喜欢 可惜只顾飞固定翼了 450生锈

网友:
电机和旋翼头好漂亮

网友:
小巧。精致

网友A:
lz陀螺的位置,很个性

网友:
这架3桨感觉脑满肠肥的

网友B:
我也有一只!就是调不好!这个不好飞!不知道哥们的油门是怎么调的

网友:
转速低了,不锁尾,除非像3D那样,只动螺距!

网友:
很可爱 更喜欢这个机身

网友:
看了帖子,我想过年后买一架ep100,楼主有联系方式,请给我短信,谢谢

楼主:
LS兄弟,已PM你了

网友:
这机好飞么?

网友:
这个飞机调起来费点事,但是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陀螺的位置,很个性
是接收

网友C:
我有一台现在想换401可是不知道放什么地方,很烦恼。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陀螺的位置,很个性
实在没地方塞了,这飞机太紧凑了。以前有客户还装了个无副翼电子设备上去,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塞进去的

网友:
自从有了华科尔的2612v和2702v廉价三轴系统后,不在难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只!就是调不好!这个不好飞!不知道哥们的油门是怎么调的
说真的 我450和425都不是我自己调的,这个100米办法 只能自己调。油门和螺距我基本照搬450的设置,只是油门0的时候螺距是0不是通常的-2度左右。尾巴锁的很好啊 我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现在想换401可是不知道放什么地方,很烦恼。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了。
我用520的 倒挂在底板下面

网友:
黄金配置是:
AKE的5000kv电机
星穹XP-12 A电调
AKE 15c 800毫安7.4v电池
华科尔2702v三轴陀螺接收一体机(2612v 2610v 2614v也都可以用。只是放置位置不方便,因为不能设置补偿反转)
蓝箭5.4g金属齿数字舵机3颗做十字盘舵机
格宁D905做锁尾舵机(够快)
横轴:m3螺丝直接替换
尾:ep200尾总成  (金属)
尾桨夹:250专用(金属)
尾轴:250专用(金属)

空机:ep100SEpro 两桨机(自改无副翼)   >  ep100三桨无副翼机

网友:
BMS-306BB的舵机太贵了   :
蓝箭5.4g金属齿数字舵机 一种高精度的超微小型的数字伺服舵机,其金属齿轮结构紧凑,具有很高的转动灵敏度及转动扭力,能够有效的完成转向控制。它虽然是金属齿轮,加上一颗金属轴承,但自身重量也仅4.7g(不含线),输出扭力可达0.60kg-cm @ 6.0V,由于选用的是5绕组的无核心电机,所以它的响应速度极快,达到0.07sec/60°@ 6.0V,控制精度也达到了理想的要求。
在这款D0501MG伺服舵机的芯片内部集成了4个MOSFET和驱动电路,使得此款数字伺服舵机电路能够在很小的体积下依然具有优秀的电机驱动能力,与同等规格的模拟伺服舵机相比,伺服舵机能通过MOSFET 获得比以往更大的电流和电压,提升伺服舵机的速度和扭矩;与其它规格的数字伺服舵机相比,则具备了更好的电机驱动特性和更紧凑的电路布局,使得定位更准确、体积更小巧。

放大器形式: 数字脉冲/场效应管
电位器规格: PT6
电位器阻值: 10K Ω
电机规格: 5F空心杯电机
齿轮材质: 金属
齿轮级数: 5级
齿轮比: 1:400
输出齿轮直径: Φ3.8 mm(Φ 0.15 in)
外壳材质: 透明PC
外壳颜色: 蓝色
摇臂颜色: 默认配置黄色(可选颜色白色、黄色)
摇臂种类: 5种
轴承: MR47 轴承
插头规格: JR
伺服舵机线长度: 130mm(5.12 in)
伺服舵机线规格: 0.08mm*20
扭矩: 0.60kg-cm @ 6.0V
伺服舵机重量: 4.7g(0.17oz)
5.4g(0.19oz)(含线)
尺寸: 20mm*8.1mm*27 mm (0.79in*0.32in*1.06 in)

Magic RCM高品质舵机 4.3g舵机 4.4g舵机 5V大扭力舵机

性能参数:

*品牌:Magic-RC

*型号.:D4S31

*重量:4.3g
*规格:27*20*8.4mm

*速度:0.10sec/60°(4.8V)

              0.09sec/60°(6.0V)
*扭力:0.65kg﹒cm(4.8V)

              0.80kg﹒cm(6V)
*工作电压: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