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晶晶的小拖板上起了些黑斑点,能去除吗?

楼主(2011-01-27):
小车有段时间没用,之前只是用WD40喷了下,这几天看了下,本来亮晶晶的小拖板上突然出现了一些黑色的斑点,擦也擦不掉,貌似从钢铁内部长出来的。

赶紧用干纸巾擦,再用机油浸润了纸巾,抹了一遍,希望不会扩散下去。

网友:
有人说WD40会起锈。

网友A:
真的WD40 不会起锈, 假的就很可能。

再说,现在国内要买到真的WD40,比在洗浴中心找处女还要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WD40 不会起锈, 假的就很可能。

再说,现在国内要买到真的WD40,比在洗浴中心找处女还要难。。。

真的到处都是,你要多少我帮你买。

网友:
帮顶
楼主用是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的WD40 不会起锈, 假的就很可能。

再说,现在国内要买到真的WD40,比在洗浴中心找处女还要难。。。
家乐福就有卖真的,就是付款的时候多留个心眼

网友D:
非得用什么wd40呀?直接弄桶机油,几大刷子搞定,便宜还防锈

另外除这种锈有个小歪招,用布或者卫生纸,占点稀硫酸,能把那种小黑锈斑擦下去,不过擦完以后得用肥皂水再擦一遍,然后赶紧上油保养,不过现在硫酸不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得用什么wd40呀?直接弄桶机油,几大刷子搞定,便宜还防锈

另外除这种锈有个小歪招,用布或者卫生纸,占点稀硫酸,能把那种小黑锈斑擦下去,不过擦完以后得用肥皂水再擦一遍,然后赶紧上油保养,不过现在硫酸不 ...

多谢多谢! 不知道蓄电池的电池水行不行~
主要是机油味道太重,弄得家里抗议了,WD40干了就没味道的。我买的也是28一瓶的那种,葫芦瓶身的

网友E:
W40干了就不能防锈啦,说用它会生锈就是这样。

网友:
我拿砂纸蹭蹭,2000号的砂纸,然后赶紧上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家乐福就有卖真的,就是付款的时候多留个心眼

请问为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W40干了就不能防锈啦,说用它会生锈就是这样。

 原来如此! 我还仔细看了下罐子上的说明,说是干了会留下一层保护膜.....犯了书呆子的错误了。

网友:
机用后各裸露金属表面要用清洁的干布或卫生纸抹干净再上油,一般短期不会出锈,不抹干净上油,时间长了也会出锈。手汗、口水唾沫、滚烫的铁削溅落在金属光滑表面会凝结空气中的水份弱酸,是隐埋锈斑的基础,所以要注意如机子特别是潮湿天几天不用,要先好好地抹抹一遍再抹油。能保持表面光铮不锈的秘诀是:机主对机机的呵护必须很勤不懒。当机机锈成一砣铁咯哒,再回头挽救,那可费镜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为啥?谢谢

从现在起要养成核对小票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