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轴终于飞起来了,谢老大的新固件(附高清试飞视频)

楼主(2011-01-27):
本来飞控与我的发射机或2.4G有点兼容性问题,导致油门映射有问题,在老大发布1.22固件后,升级固件,问题解决!

为表感谢,附上我的x8试飞视频和照片,让同好可作参考。

用新手3S设置参数,反应有点钝,下次飞行前需要再作调整,上面4只电机只映射油门,下面4只除了油门外,副翼升降方向都靠它们了。

买了650的罩,不过试飞没戴上,戴上后很漂亮。脚架临时用pvc管搞,定制的脚架还没拿到。

中心枢纽,另外做的减震台

可1/3油门悬停,安全负载2kg的动力

3S 5000mah 30c X2串并联,期望得到长的留空时间。

网友A:
是并联吧

网友:
希望你这个技术驾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并联吧

笔误,哈哈

网友:
8个电机,8个电调,3S 5000mah 30c X2,FC1212-S。。。。。。。。这个东西值钱哦。

网友:
有米人,技术好

网友:
中特威 30A 加 这个电机 一套150元  *8 套    =最保守1200元
再在加飞控   和你的   控制器,还有电池。    太有钱了。  玩的爽。

网友:
脚架非常合适练习使用,但是不太美观。等玩熟了后,再DIY一个脚架吧

网友:
八个马达驱动 动力更强 但是也更费电吧 要延长留空时间 也要装备大容量的电池

网友:
喜欢这种样子的8轴。
lz试过吗,3s5000mah的电池两个个并联以后空载飞行时间大概多少。

网友:
留空时间大概有多长呢?期待测试数据。

网友:
安全负载2KG??你吊2KG的东西起来试试,这种上下结构的效率已经严重降低,你不能简单的把几个电机拉力加起来算负重能力。

网友:
我靠。无敌间谍凳!!!

网友:
喜欢的机型,难道真的会不如平面八爪鱼的升力效应么?

网友:
下面放个电机干嘛

楼主:
昨天使用650常规飞行设置参数,上下电机相同动作映射,飞行稳定了很多,能脱控几秒。只需在控上设置一下exp值就可以顺手了。 飞行期间由于有一个电调插头接触不良,导致电机停转,但对飞行感觉影响不明显 回去将T插都改为蕉插了。
电池飞行6飞钟,电压到3.8V左右,气温冻,新电池,心里没底,使用得保守点,回去冲进2500ma左右,看来这个电池也是一般。
计划再飞行几次,拿到需要的数据后,再组装一只八爪鱼,两组数据一对比就知道差异实际有多少。

PS:另外感谢楼上某砖家热心指教,教会大家阿妈是女人的道理,这个道理人人都不知,只有你明白,我代表广大人民感谢你,请你回归国家砖家院,那里才是你的大组织。

网友:
不错啊 LZ这个很好的

网友:
估计再多弄几个,可以坐人了!

网友:
这个是4轴
LZ直接做个8轴

网友:
我也打算做这么一个,不知道有谁做过类似保护罩一样的那涵道?

网友:
那个电调是四轴专用的吗?

网友:
那个好像是ZTW 的,这个飞控可以用普通电调,也可以用专用电调。

网友:
上下两层8旋翼4轴的飞控设置有点复杂吧?

网友:
没啥复杂的,和4轴没什么大区别。

网友B:
同轴上下两个旋翼对转和同转,是不是对转效率高一些?
另外DIY普通电调是不是可以和Xaircraft的电调混搭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轴上下两个旋翼对转和同转,是不是对转效率高一些?
另外DIY普通电调是不是可以和Xaircraft的电调混搭使用?

不可以,要么全部普通电调,要么全部XAircraft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要么全部普通电调,要么全部XAircraft的电调。

用四个Xaircraft电调 四个普通电调一起用不可以吗?

网友C:
不可以,要么8个普通,要么8个xaircraft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要么8个普通,要么8个xaircraft电调

555....看来又要多花一笔。
能说说什么原理么?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5....看来又要多花一笔。
能说说什么原理么?学习一下

2种电调的工作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混用。

XAircraft的电调,启动信号的脉宽与一致性都是非常精准的,不需要校准就十分精准。而普通电调就不是这样,需要校准。

楼主:
已经爽飞了。也拍了些视频,不过几G的高清视频懒得转换上传。祝大家新的一年次次爽飞

网友:
若想滞空时间长,必须增加桨的直径并用低转速大扭力的盘式电机。

网友:
X650的效率还是蛮高的、用X650的电机桨、电调做个八轴的话成本也不太高哦、估计载重1000克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种气动布局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