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开关

楼主(2011-01-27):
我有一个电子开关想用来在春 节的时候用来遥控点烟花的引线但是现在不知道用那样接电子开关来发热点火。各位大哥大姐们有谁给我说说有一样现在我不想用火头,谢谢

网友:
  淘寶有賣的, 亦有教你如何用

网友:
同意ls的很多的是

楼主:
淘宝上这个发热丝叫什么名字呀,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这个发热丝叫什么名字呀,大哥

应该叫 电子点火头 吧

网友:
其实不用什么电子开关,自己用一个舵机就可以做一个点火器。。。不知下图你能看明白吗?。。。一般拉烟弹里都有点火头的,也就是有2根电线作为引线,只要2根线接上几V电压就可以点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