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啊 去毛刺的刮刀到底好用吗?

楼主(2011-01-27):
我准备去买个去毛刺的刮刀 但是不知道对于钢件上的毛刺毛刺刮刀能不能挂下来

楼主:
大家能看到图吗 就是那种毛刺刀 一套挺便宜的 真想买 又怕不好用

网友:
这种刀对付内边的毛刺很好使,也不担心滑手伤自己,对付外围的毛刺就不怎么了,还没锉刀好。

网友:
我用过,对很小并且连续的毛刺可以,大毛刺刮不动。

网友A:
我一直用这个。铝合金和铜件很好用。铁件稍微费点劲,对于铁夹,比较好的方法是先用锉刀把比较大的毛边挫掉,再用这个刀倒角,效果很好,虽然多了一个步骤,但也比用倒角铣刀方便,比锉刀倒角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这个。铝合金和铜件很好用。铁件稍微费点劲,对于铁夹,比较好的方法是先用锉刀把比较大的毛边挫掉,再用这个刀倒角,效果很好,虽然多了一个步骤,但也比用倒角铣刀方便,比锉刀倒角好看。

没错!

网友:
一直在用,很好用。

网友:
倒铝铜塑料类好用,或者倒内孔有点用,外边根本就不能倒,用处不是很大。我的基本就不用,现在都找不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做钢件去毛刺的用的吗??

网友:
钢件的不好用   材质软的好用

网友:
电磨装个硬质合金旋转锉也行吧....

网友:
去不同部位要用不同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