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钻的钻夹怎么写下来啊……

楼主(2011-01-27):
钻夹的三个齿合到中心不准,打算换一个
有个达人说那个是锥形的,可以用开水烫,然后可以下来
但是我烫了两壶了
还是不见动静= =
大家有什么高招……

网友:
拉马+锤子

网友:
用锤子打钻夹头的屁股,转着圈的敲,如果锤子够不到,就用根铁棒敲,

网友A:
用钻夹头夹一个螺帽。然后用螺杆就可以吧钻夹头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钻夹头夹一个螺帽。然后用螺杆就可以吧钻夹头顶出来

这个方法貌似不错,值得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去!!!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钻夹头夹一个螺帽。然后用螺杆就可以吧钻夹头顶出来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钻夹头夹一个螺帽。然后用螺杆就可以吧钻夹头顶出来

这个方法应该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我  真不知道

网友:
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钻夹头夹一个螺帽。然后用螺杆就可以吧钻夹头顶出来

小规格的不行,搞不到那么长的螺杆,即使有螺杆强度也不够了,很容易弯

网友:
用笔写下来先

网友:
有专用口来卸,做一个斜铁插在转卡头上的专用口里,用榔头往里砸就卸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