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电直选择

楼主(2011-01-28):
1.YT500新春版2650元,折算下来空机不到1000,YT的优点和缺点宇宙人都知道
2.谷德500-F4(1200元),优点是皮带直驱和标准舵机安装位
3.泰世425(460元),优点是便宜和能升级到500MM桨
要求耐炸精度高,大家说下选择那个好?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我选3~~~~~~~~~~~~~~~~~~~`425

网友:
1漂亮
2实际
3超值
4.。。。。。。

网友:
过了年就出RJX的500了,可以考虑一下!!我就在等呢

网友:
模型直升机都不耐炸的~

网友:
我选logo400或者msh protos

网友:
还是YT的副厂配件便宜。

网友:
还是直接买个450吧,
第一玩450的人更多,各种原厂的山寨的配件也更多非常好找,配套的电子设备可选余地非常大。

第二,我看了下淘宝上很多450空机,金属的碳纤的现在只要两三百块,还都是碳纤侧板全金属架子和旋翼头,你自己去搜搜看

第三 450和500大小差的不是太多把,反正玩玩都肯定问题不大了

网友:
其他都好说, 但是买电池....肉痛啊~~~~蛋也痛啊~~~~

网友:
10楼的这么贵,很多tb店都只要200多

网友:
飞电的,电池确实很郁闷,

网友:
楼主不考虑炸鸡后零配件取得的难易及价格么?

网友A:
425虽然好,我也买了425,塑料件确实有它的好处,但425有些地方做得过分了点,比如后摇臂一体,全是塑料的,球头扣一旦坏了就得整个换,而且425的配件一点也不便宜副厂件不全电池价格高等等··所以,新手玩450是一个不二的选择,无论亚拓还是其他品牌都可以,配件副厂的很多很多,电池很便宜···

网友:
由于聚合物电池价格的问题, 目前我的500一般用来静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5虽然好,我也买了425,塑料件确实有它的好处,但425有些地方做得过分了点,比如后摇臂一体,全是塑料的,球头扣一旦坏了就得整个换,而且425的配件一点也不便宜副厂件不全电池价格高等等··所以,新手玩450是一个 ...

后摇臂都会炸坏???    自从入魔以来  没见一架飞机炸坏过

楼主:
我已经有几架450,想上个大JJ玩感觉下有什么不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