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架双翼KT板机

楼主(2011-01-28):
前些天做了几个单翼板机,这几天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又尝试了一个双翼的,看上去比单翼的好看好多啊

第一次做双翼,欢迎拍砖

网友A:
我也做过一架,也可能我是新手第一次飞,感觉舵量太大,又摔坏了机头部分,现在修好了去掉了上下副翼连杆把上副翼固定了,还没试飞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过一架,也可能我是新手第一次飞,感觉舵量太大,又摔坏了机头部分,现在修好了去掉了上下副翼连杆把上副翼固定了,还没试飞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我也是新手,这个双翼的我也没飞过。
不知道您用的什么遥控设备,如果您觉得舵量太大您可以把遥控的小舵量功能打开,或者把舵量直接调小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用天地飞7的控和接收机。舵量是可以调小,但总觉得两个副翼的舵量还是太大,我固定了一个副翼还调小了舵量明天试试。

网友A:
我的第一架双翼KT板机,机头摔烂了,重新补了一截调大了一些下拉。

网友:
手艺越来越好了嘿,等着我的新机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架双翼KT板机,机头摔烂了,重新补了一截调大了一些下拉。

板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禁炸,唉!!!!!!

网友:
今天上午到飞场试飞了,第一次自己飞,不到一圈就掉下来了,前面的“缓冲泡沫”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整理一下交给师傅试飞,调了舵量后就很好控制了,是我自己控制降落的,自己感觉很好。

网友:
这个飞机我飞过很好飞的而且掉机也不错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禁炸,唉!!!!!!

据我了解,所有的模型飞机都不禁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