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虎王救命!!!!!!!!!

楼主(2011-01-28):
各位车长,最近入了个田宫虎王,组完了,FUTABA 6EX 2.4G.可问题来了,请教各位大侠,控和声组还有电调电源都按说明书上的接好了,不过说明书看不懂,呵呵。怎么对接调试啊。控怎么校对也不会 。悲哀,各位能给小弟具体说说怎么调试啊。接线我都接对了,就是不会调控。怎么办啊。嗨!给个细点的说明吧!谢谢啦。。。。。。。。。。。。。。。。。。

网友:
深藏不露的人只会在这个点出没。。。。楼下解答

网友:
呵呵,很简单,长按电调的设置键,就是电调左边那个,然后4个通道都满舵各推一遍,然后点击设置键,OK

网友:
LS正解,LX继续

网友:
又一个虎王出现了!!!!
论坛里究竟还有多少个深藏不漏的啊,都出来报个到撒!!!

网友:
没图没真相,偶懂 不答

楼主:
调好了上图,上视频。试试去。。谢谢啊

楼主:
打开遥控器,在打开声组开关,按下SET,动摇杆,电调灯也没反应啊。一直是橘黄,,声组灯一个绿的一直 闪,动控没反应。。。。接收机灯也没反应,是不是接受与控没对上?我该怎么做啊。。。。   。

网友:
不懂!看看,等会的来!

网友:
俺不懂,楼下继续解释工作

网友:
先找个舵机,试试你的遥控设备,接收机有没有信号。

网友:
如接收是新买的,确没对上 是收不了信号的
接收是新买的吗?

楼主:
是新买的,怎么对接收机啊

网友:
先打开发射机,再接上接收机电源,接收上的灯会闪亮,按下接收机上的小按钮约二秒,释放按钮,当对上灯该是恒亮,便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