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1-01-28):
我买了walkera 4G6半套不带控,又买了DX7和AR6110e接收。我应该怎么把他们组装起来呢?我看到原本的4G6介绍是内置
陀螺仪
AVCS系统(啥意思?),那个内置的陀螺仪是不是在接收里面呢?那我如果换了AR6110e的话还有没有这个AVCS功能了?还有用DX7怎么设置参数来飞4G6?
希望各位大侠可以给我好好讲讲课,还有我第一次买机就不买套机我知道错了。。。。

网友A:
4G6陀螺是集成在接收里的,如果换接收话要另外接个独立的陀螺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4g6和4g6s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能不能推荐一个适合mini机的陀螺仪

网友A:
原帖由
小小飞天侠
于 2011-1-28 02:30 发表
那4g6和4g6s的区别是什么呢?
好像是接收机有区别,貌似没这么小的独立陀螺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厄,那不就是无解了,我必须再买个wk2801来用?

网友B:
昏啊,LZ买机前也不上论坛来补补课?!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了啊,有人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网友C:
LZ的第一次交给了这么小的JJ?
4G6很难飞呀。如果以前没飞过的话建议别买单独的陀螺或换控了。
把钱留下装个450练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