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远距离第一人称飞行可靠性, 是否有必要...

楼主(2011-01-28):
根据部分武装直升机的结构-- 两套电子设备,两台引擎,想到的--我们的小jj搞FPV有没有必要也装两套视频收发设备呢?

在共用一个电池供电的情况下,jj上多一个摄像头,多一个视频发射模块,也不会重到哪里去吧?

比如1.2G的装一套, 2.4G的装一套, 不互相干扰吧, 一上天就两组同时工作,该不会这么巧都失灵吧?

请教下可行性.

网友A:
你说的视频眼镜根本不用改,有的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视频眼镜根本不用改,有的卖了

我看到过有些山寨点的几百快就能买到, 土是土了点.
我也想过买个类似商店监控系统主机的东西,本来就能分屏,又能马上大屏切换别的通道, 还便宜.

网友:
以前讨论过,双图传完全可行若不计较成本,眼镜要640X480以上分辨率才行~

网友B:
自动返航不就完了

网友:
你还不如在你的航线上搞中继类。。。两套图传只有在一套失灵的情况下提供备份。。由于超过图传本身能力而导致的失灵,加再多也没用啊。。

网友:
 还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返航不就完了

一般设备条件下的直升机如何自动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