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的问题,各们帮帮啊(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1-01-28):
刚接了个CNC  步进驱动是用STK 672-050的 ,              现在问题是三个轴往+的方向步进很震,有丢步感觉(空走),往- 方向正常 声音小,扭力大    排除机械问题      是驱动问题还是MACH3设置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A:
佩服楼主等人,买成品驱动器就得了,买芯片自己搭驱动器有意思吗?
有经验的话,挂个示波器在某一相上,马上就可以看出问题,如果确实是电气问题的话

楼主:
是这个的,有谁用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的,有谁用过吗?

哦 这个啊 兄弟 我用过  不过我不太懂

网友:
这个驱动 速度慢点 慢速的时候声音比较小 还算比较顺畅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是啥样的,从现象看,1、接错线了,2、ic烧了 这个ic接错线,基本立马烧掉

楼主:
谢谢,我再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等人,买成品驱动器就得了,买芯片自己搭驱动器有意思吗?
有经验的话,挂个示波器在某一相上,马上就可以看出问题,如果确实是电气问题的话

其实上我里的很多人都是DIY来的,学习来的 ,都玩成品估计就没什么人来这里了

网友:
驱动问题

楼主:
换过一套接口板和6550驱动,还是有问题,而且是两个方向的 ,考滤到STK是方向信号有正电压是才出问题,可能是线或电脑并口的电压不达到要求(很久以前有过用长的普通并口线接打印机时常不正常,老打出乱码),后重找一跟老货品牌打印并口线重做一个头,短一点约1米,原来的是2米,问题解决了

楼主:
估计 是线质量差,信号互相干扰引起的

楼主:
还有个问题,电脑是装有 陈桥五笔的,不能正常运行MACH3 会断断续续的 找了N久才发现
运行前要关闭陈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电脑是装有 陈桥五笔的,不能正常运行MACH3 会断断续续的 找了N久才发现
运行前要关闭陈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