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35爆了,咋回事

楼主(2011-01-28):
以前试好的驱动板,有几个月没动,这次拿出来通电就放炮了,咱回事呢,看来又要破费了

网友:
是不是有灰尘造成短路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春 节还差几天,这么快就放炮?

网友:
越换越新

网友:
我上次坏了,是电源反接了。

楼主:
这炮咱可放不起啊 ,驱动板是买的空板回来焊的,都有3年了吧,就是后面机箱上面的,看来是得换新的了,还没用过就要下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讨教25个脚,用什么方法拆下来的,我一般只能先剪断。

网友:
越换 越好

网友:
爆爆更健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野蛮点就下 来了

网友:
是超压或是过电流了吧!!!

网友:
我之前一个也是莫名其妙的爆了,至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针,吸锡器,屏蔽铜线都可以。

网友:
我那块3轴板子闲置良久
兄台需要的话让给给你了

网友:
天气太冷,热胀冷缩。。。。。。。。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这会不买呢,买来还得闲 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