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知道了飞行前检查舵面的重要性……

楼主(2011-01-28):
上电测试
我的垂直尾翼舵机不能回中  还是银燕的呢 我那11元的灰剩都没出现这种问题!

后来又看了一下……一身冷汗  半年前做的飞机由于追求轻量化 基本没有用热熔胶 全部泡沫胶作业
另外主机翼开胶

副翼舵机脱离(之前用的是泡沫胶)

机身多处开裂

==============

故障分析
1长时间不动作导致内部电位器氧化 接触不良

2泡沫胶坑爹了 我忍了  全部用不干泡沫双面胶+热熔胶补强

3不排除当时组装的时候没有调整好机身形态,造成机身长时间内部应力拉扯剪切造成开胶

飞前一定要进行各个舵面测试  很重要

半年回来一次的学生朋友们……回来想飞一定要检查飞机……

网友:
体检很重要

网友:
玩飞机不炸学不会,

网友:
呵呵~还好没有炸鸡哦呵呵~

网友:
也就是说泡沫胶是寿命不超过半年?

网友:
上回搞副襟翼混控, 上了天才发现设置出问题, 搞到两个副翼同时向一个方向摆动, 结果只有一个, 炸

网友:
今天 没检查好  副翼反了  连炸2次后才发现 郁闷

网友:
最郁闷的是一次航拍,不小心把副翼和方向舵舵角调成零,结果上天转了一圈直接栽
幸好手机和机身都完好,修了一个小时接着飞
不过从此我再也不敢忘了检查舵面了

网友:
泡沫胶没用的 冬天都自动开胶了 还是环氧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