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南宁的朋友

楼主(2011-01-28):
本人是南宁的,最近想给小床保养下,想买些导轨油,可是找到的却不零卖,一次要买几十公斤的···,想问问南宁的床友知道哪里有零卖的,一两公斤就好,谢谢啊!

网友A:
我也是南宁的,我也不知道哪里有。不过拿个空矿泉水瓶到一些车床的加工点问他们买一点应该也是可以的。我原来有个朋友开车床,好像并没有使用专用的润滑油,好像只是使用了一些双曲线齿轮油或普通机油来润滑。这些油在一些工程机械配件市场有零售的,或者在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应该都有。

网友B:
我也找不到...就是不知道齿轮油怎么样?摩托用那种

网友A:
对了,我那个开车床的朋友,每天晚上停机后,都是要擦拭清理一下车床导轨的,天天如此。有时是他自己干,有时是他老婆,从不落空的。

网友C:
是什么机机呢?一般小机械导轨润滑不用太苛求,如N38#\N46#机械油都可以了,如找寻困难,市场上常见的摩托车用瓶庄润滑油也以代用的,价高一点罢.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