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小氩气瓶转接口内的尼龙垫圈坏了(附照).,用什么能安全代替谢谢了啊!

楼主(2011-01-28):
不久买了个8V氩气瓶,送检后,发现转接口内的尼龙圈被拧坏,不知用什么能安全代替,为了安全特在此请教,多谢.

网友:
密封胶如何?

楼主:
密封胶是不能受力的,估计不行.不知有无遇到相同问题的给予指点.

网友:
换一片塑料王垫片如何?

网友:
网上搜尼龙圈,大量供应

网上搜尼龙圈,大量供应,应急可用水龙头上的橡胶圈尼龙圈

网友:
紫铜片,不要也行两边要用生胶带

网友:
这个普通的O圈,或者尼龙垫,再或者其他的垫都可以,车胎剪个也行
垫片受压是不错,但是有限制他膨胀的地方,所以什么样的都行

网友:
钎焊起来,一劳永逸。

网友:
氩气就无所谓啦,随便剪块拖鞋吧

网友:
胶圈也行,不要太大劲拧,太大劲就压坏了,拧的不露气就行

网友:
按原来尺寸,买一块合适厚度的聚四氟乙烯,再卖俩合适尺寸皮冲子(内孔一个,外圆一个)。先上大冲子下料,小冲子圆心打孔。

网友:
老申说的对,液氧罐车阀门用的垫圈就是聚四氟乙烯的,高强度还耐低温,你的小气瓶用足以保证安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陶瓷垫片除了四氟乙烯的优点外,还高温不变形

网友:
 楼上的都不行,这个问一下阀门厂家才行的,高压气体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其它易燃的氢气氧气瓶子等的减压器件,接口管内有少里杂物油腻等东西,在开气时,高压气流冲击会引起爆炸..............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车个铝垫片  铜垫片  四氟垫片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