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三通玩具直升机这样改装

楼主(2011-01-28):
手里有个三通半的玩具机,共轴双桨,想改成单浆,方法如下:
1、去掉上层桨叶,保留平衡杆和下层桨叶。
2、把尾部电机调转90度,抵消大浆旋转的扭力。
这个方案可行否?有人试过否?

网友:
可以改,但不能飞

网友A:
绝对不行!尾巴那点力量根本抵消不了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行!尾巴那点力量根本抵消不了扭力。

加大尾部电机和叶片可行否,如果理论上不行那就不改了。

网友:
  買部單槳的吧!

別折騰了,花多些時間去泡妞吧,否則很快會變宅男

网友:
不是加大不加大电机的事,就算可以抵消扭力你怎么去平衡他的扭力,这个通道根本就没有陀螺,而且还不知道是不是开关通道还是比例通道

网友:
其实不是尾桨的问题主要是你改完了前进后退左右倾无法控制,连悬停都没法做到。

网友:
想法虽好,目标难以实现,去掉上浆怎么实现转向?怎么控制尾浆力度合适机机不打转?这样一改怕是三通变两通了。

网友:
没有那么容易,厂家也不是傻瓜啊!

网友:
改装的钱,能买台新机了。你先潜水好好学学三通和四通结构上有什么区别,别改,会后悔一辈子的,

网友:
藤椅有道理, 就算你加大尾旋翼, 但是尾电机也未必匹配, 就算匹配, 也没有任何传动系统保证转速的合理比例, 更没有陀螺仪作出修正.

网友:
lama按这思路改行吗?

网友B:
lama把上桨的电机改到尾桨上应该可以

网友:
改了也没法飞,没有倾斜盘怎么前进后退,机身左右倾斜了怎么办。

网友:
没有 陀螺。。我的孩子。。

网友:
这个也折腾

网友:
这是玩具,没改装的潜质!买架成品机吧

网友:
lama改桨,想都别想。

网友:
去买台四通,再拆了,把零部件换到三通机上应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ma把上桨的电机改到尾桨上应该可以

网友:
你那样改完,就三通变两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