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压缩机改装的真空、空压两用气泵

楼主(2011-01-28):
压缩机是拉西贝尔牌的,163瓦,是在废旧收购站花了80元购买的,当场加电测试完好的。
    由于一直对气罐的安全性都很担心,也缺乏必要的测试条件,因此没有使用气罐。我制作的目的是拿来抽真空,偶尔清理一下桌面、工作环境的灰尘。以前在旧货市场花15元买到一把台湾制造的WINLY牌气动钉枪,一直都没有用上,现在也算是有了个动力来源了。
     没有气罐,是不是用得就不爽了呢?经过我的测试,我制作的这个气泵,开机12秒左右就可以达到0.4-0.5Mpa压力,此时就可以正常使用吹尘枪及钉枪了。使用钉枪时,采用快速点动的方式,大约可以支持每3秒左右打钉一次。我使用的是F30的直钉,可以轻松的穿透18毫米厚度的细木工板,两层板堆叠打钉固定,枪枪穿透到底,打钉的力度是完全足够的。使用吹尘枪的情况也是类似,可以支持3秒左右一次吹尘作业。
    通过以上可知,在没有使用气罐的情况下,如果是使用吹尘枪及钉枪,可以达到快速开机、快速进入工作状态。我在家里使用,这种作业不是频繁、高强度的,因此这个气泵可以满足要求。比如拿来清理电脑机箱,气泵开机10几秒,大约吹几次就可以清理干净了。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停机休息了。如果是使用气罐,还得有个加压的过程。如果是使用体积较大的气罐,这个加压过程可能长达数分钟。而且,清理一个机箱,气罐里的气也用不完,还得放掉,实在是啰嗦得很。所有,当我组装完这个气泵及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已经完全放弃了增加气罐的想法。
    至于喷漆作业,目前我还没有这个需求,也没有喷枪,因此没有测试。据我的观察,这个气泵的排气量不是足够大,恐怕是不能满足大喷枪的连续气量供给的。如果是模型用的喷笔,也许可行。

楼主:
制作时改装了油水分离器。由于刚开机时,压缩机的排气压力不足以把自动排水阀的阀门压住,压缩气体会从自动排水阀溢出。因此把自动排水阀内的弹簧改到外面,使之自动关闭,变成手动排水。由于油水分离器的杯体是透明的,很容易观察到内部积水情况,视情况再手动排水。如果把那根弹簧换成较软的,应该也可以不用改到外面,还是可以自动排水。但我手上没有足够细的钢丝来绕制这个弹簧。
    那个体积最大的油水分离器用做空气过滤器,以避免粉尘进入压缩机内部造成磨损。上面的排水阀用螺栓拧入后用AB胶密封。即完全封闭。内部用3M口罩多加了一层过滤层,以减少日后的维护工作。
    还有一点,即使是没有气罐,增加一个安全阀也是很有必要的。我忘记买安全阀了,改天再去买。这个气泵有个三通已经预留有接口,目前是用堵头堵上了。

网友A:
 我就是很想知道能不能带动喷笔!LZ赶紧弄支笔来试试!我也很怕气罐的!

网友:
看着还蛮漂亮

网友:
我见着气罐就眼晕。怕怕

网友:
进气管要包海绵,否则时间不长压缩机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很想知道能不能带动喷笔!LZ赶紧弄支笔来试试!我也很怕气罐的!

能用的,我用了好几年了。HD180A的笔。

网友:
多装几个限压阀,气罐有什么可怕的?没罐用着不爽。

网友:
楼主,我也搞了一个,也是80元,个头不小,只是想用在雕刻机上吹气的,结果通过8米的管道后,出气很小,几乎无效,压缩机长时间开,发热还不小,胶管没多久就受热爆裂,实在头疼,只好搞个鱼缸的气泵,长时间开是没问题了,但出气还是不怎样。

楼主:
长时间连续加压运行肯定不行,因为这个压缩机本身没有良好的散热系统,只靠外壳的表面散热,肯定不适合高强度的工业用途。您可以看看专业的空压机,都是带有散热器的,有些是油冷、风冷、水冷。我的气泵进行吹尘作业时,是间断的,每3秒吹一次,这样才能满足吹尘所需的压力要求。连续的吹,供气量肯定跟不上,导致压力很低。因此,开机后,必须间隔3秒钟让它把压力提升到0.4Mpa以上,这样吹出来的气体才有力(可以把M8的螺母吹跑)。象我家用的用途,一般的作业时间都很短,开一下机,吹吹几下,就停机了,几分钟就结束战斗了。象装修用的连续打钉及喷漆作业,这个气泵也不适合,即使是加上气罐应该也不行,因为气泵的排气量跟不上。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连续喷漆作业至少需要2.5匹的空压机,否则供气量还是跟不上。

网友:
俺也做了一个,原先用的是奔驰减震气泵但长时间用发热严重而且声音也不是很小,后来改变计划买了一台旧冰箱压缩机,可以长时间工作了声音也可以了,我是用来做手动雕刻气泵带动气动手柄需要的就是长时间工作基本上是工作5个小时以上,气量很够用,就是压缩机发热,在压缩机边上放一个散热风扇就很好了。。。。。储气罐我用的是小的煤气罐,现在一直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啊!回头我去翻我家的机器出来搞!

网友:
 我也要去收个回来使使

网友:
很不错。记得以前有个用冰箱压缩机做的空压机的文章,一直想做个。考虑家里没地方放,就一直搁下了。

网友:
我有一台1.5匹的窗式空调,卖给收旧电器的只给200元。想用来改气泵,老大们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C(2011-04-14):
留记号慢慢看

网友D:
LZ给个清单和价格表吧,我也在酝酿用压缩机做一个,对了压缩机用的是多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