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上变频器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1-01-28):
1.
电机
原来为380V星连 改为三角链接 电机铭牌上标注电流为1.5A 实际使用的时候 变频器显示为2.5A 这样使用有问题吗?
2.原来电机的接入方式是 电线先接入车床 通过控制系统后(我估计的)再接电机 现在我接上变频器后还需要接入车床的控制系统吗?

网友A:
1. 有问题,电流应该小很多才是。我的2.2KW变频器,拖个1500W的电机,工作负荷大时电流也不超过2A。至于是什么原因就不清楚了。:loveliness:
2. 不用也不能再接入控制系统。因为控制系统中有接触器,对变频器有损害。直接接电机即可。

网友B:
1 完全正常(380V时1.5A 220V时2.5电机功率一样)
2 变频器输出应该直接接电机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楼主:
谢谢 解答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