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换个标题...俺的电滑记录...希望大家多来指导......

楼主(2011-01-28):
聊胜于无的散热孔......

聊胜于无的散热孔......

调整大小

可拆卸的V尾......

可拆卸的V尾......

楼主:
调整大小

精度可能差点......

精度可能差点......

一堆杂物......

一堆杂物......

楼主:
调整大小

渣图...机翼压片废线路板......

渣图...机翼压片废线路板......

调整大小

尾巴黑窟窿......

尾巴黑窟窿......

楼主:
调整大小

拼凑的充电堆......

拼凑的充电堆......

调整大小

垃圾工作台......

垃圾工作台......

网友:
和我的除了尾翼都一样  ,十字尾带外场很方便  ,航迷的这个机子性能不俗,而且挺坚固 ,好几次机翼触地降落,一点事都没有

楼主:
配1800ma电950克...是否重了?重心位置前缘三分之一处?靠前或靠后对飞行都有哪些影响?

网友:
我的还要偏后一点点,因为当初按三分之一配出来尾翼是拉杆的,配的重了尾翼要有角度,废阻变大,留空收影响。后面了俯仰过于敏感,会头轻,波状飞行。你先按三分之一配,看尾翼是否有角度,注意尾管有锥度的,要取消锥度再看角度,1800的电池没问题,我的是2200的电池呵呵,实际可能1500的电池重心正合适,还能轻60多克

网友:
我在修这个飞机,遇到了一些问题。
为了减重,我把尾翼的连杆改成了1mm的碳杆,并且把引导碳杆的黄色塑料管走外边,固定好后,发现在拉杆和推杆的行程不一样。应该是在推杆的时候,碳杆在塑料管里有一点弯曲变形了,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塑料导管在整个长度上需要加至少两处支撑才能避免碳杆刚性不足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导管在整个长度上需要加至少两处支撑才能避免碳杆刚性不足的现象。

我用胶布固定好了的。在推拉杆时,导管不会移动。

网友:
我的换了更细的特富龙套管,是那个黄色的管子内孔太大

楼主:
给海尔墨斯做的新机翼...图省事咋快咋来...原配的速度太快...不适合新手用......

调整大小

平凸克拉克...4天空闲时间完成......

平凸克拉克...4天空闲时间完成......

调整大小

单个舵机...摇臂接法够SB......

单个舵机...摇臂接法够SB......

楼主:
真是及时啊...刚才炸了...撞栏杆上...机头小碎...机翼报废一半...有时间再做...反正得先赶紧飞着...学生只有九天假..初二继续练...力争能放单飞就算完成任务......

楼主:
修机头...咋快咋来......

伪劣产品就是这样炼成的......

调整大小

仍用原有的电机座......

仍用原有的电机座......

调整大小

加点玻璃布......

加点玻璃布......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一年啊

楼主:
搞好了...新做的机翼面积大不少...尾翼是否需要增加面积以配平????

楼主:
又一架V尾半成品安装中......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连杆装好...看看......

调整大小

网友C:
内个  楼主    今年    初一?

楼主:
舵机位偏置...做好连杆才发现一个问题...设备V尾混控一开...他喵的右手方向通道是升降...左手升降通道变方向...俺彻底SB了...琢磨了半晌憋出个蠢法...拆设备换电位器连线位置......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就这套...论坛300米收的...拆机图片忘拍了

就这套...论坛300米收的...拆机图片忘拍了

楼主:
瞄个咪的...差点炸掉...只改了摇杆线未改微调线...试飞时越调越晕...好不容易落下来还以为是连杆太软导致操作反应迟钝...换了一套连杆才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个  楼主    今年    初一?
应该是大年初一的意思,连贯起来看就能看懂

楼主:
风比较大...后天考核...飞呀飞......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2011-06-15):
回复 网友D:

应该再传几张飞机在天上的图片上来,期待中……

网友:
楼主都有些神马控??
好多都没见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