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机可以调速3相电机吗

楼主(2011-01-28):
我在做仪表车数该,主轴变速,家里用的是220V电源,不知道用单相变频器可否调速3相
电机
,高手指点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绝对的可以,哈哈!

网友B:
可以,用单相输入的变频器即可

网友C:
当然,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D:
楼上正解,据我所知变频器仅能驱动三相电机,如果你的变频器是单相220V输入的,要把被驱动的普通三相380V电机的接线方式改成三角形接法,这样驱动电压可以匹配。

网友E:
首先将三项380伏电动机从星接改为角接.配上大于电动机功率220伏入三项220伏出的变频器即可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