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X650单轴相机吊架调试问题

楼主(2011-01-28):
遥控器AUX3做云台俯仰控制,接收上对应的输出是AUX3,用RUDD D/R开关做快门控制,接收上对应输出是AUX4;舵机直接接入接收机,两个舵机工作均正常。将接收机AUX3接入飞控Input-9(俯仰通道)、AUX4接入飞控Input-12(快门通道)后,俯仰与快门舵机分别接入飞控Output-9、Output-12通道,用调参软件按相应要求映射好个通道后,自动增稳系统工作正常,而用遥控器控制俯仰与快门均无反应。是不是飞控出了问题?

网友:
通过调参软件看看里面对应通道的绿色柱会 有变化吗?

楼主:
调参软件对应通道的绿色柱都有相应变化的,就是遥控控制不了。

网友:
有变化说明飞控输入正常。
应该是飞控里通道映射设置有误。

楼主:
相对应的通道都设置过了,无果!

楼主:
xaircraft:您好!飞控通道设置:遥控设置项。Input 9映射AUX3(俯仰舵机)、Input 12映射AUX4(快门舵机);拨动两遥控器摇杆开关,两通道脉宽均能从最小值到最大值相应变化;相机设置项:操纵杆(俯仰)映射为AUX3、舵机映射为output 9(横滚及旋转增稳选项关闭);(快门)映射为AUX4、舵机映射为output 12。这样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今天公司相关技术人员已经放假了,等他们到家我询问后,再给您详细的答复。

楼主:
过年这几天等xaircraft的答复

网友:
请按下图方式设置试试
注意图中红色部分的AUX设置

楼主:
OK!问题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