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双电机控制的

楼主(2011-01-29):
自己制作的小白机,想改装成前拉+后推的双动力结构,高速爬升时开双动力,低速巡航只用前拉动力,在不上高端遥控设备的情况下,诸位认为怎么实现?

楼主:
不要告诉我直接用6通道,不是线性的,和油门通道不能很好配合,前拉和后推的工作时要一致。可不可以在并联电调控制线后,断开后推电调控制线电源正,中间加视频切换用的模块,如LA7016、
AAT4610
等电子开关芯片?

网友A:
那只能接在直机模式上的螺距通道了

网友B:
用混控不是很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