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18 的皮带轮往哪里加油?

楼主(2011-01-29):
看了C0618A 的皮带轮照片, 发现上面有一个加油孔。 但C0618 的皮带轮上面没有这个孔啊, 那要怎么加呢? C0618 的说明书, 上面也没说要往皮带轮上加油。C0618A 的说明书上有标明要给皮带轮加油的提示。

以下是C0618说明书关于加油的部分:

V.润滑系统及注意事项
要注意经常而及时地加以润滑,可以保证机床的正常工作和延长寿命。
整个机床共有8个油杯,车头顶上的两个油杯是润滑主轴轴承的,每班应注油两次。
床头箱上的两个横油杯及溜板箱丝杠托架上的四个油杯,在不用自动走刀时,每班可加油一次,否则每班也应加油两次。
除8个油杯外,横竖刀架丝杠均有油眼,每班均应注油两次。
另外,床身导轨及刀架燕尾,每班应加油一次(见图3)。
机床润滑油宜采用“n”牌机器油或30#机油。
润滑油必须纯洁,不带固体微粒,没有酸性和水分。
润滑部位一览表(见图3)
图上编号        润滑部位        润滑方法        润滑时间
1        挂轮架轴套        油枪        每班一次
2        后轴瓦        油枪        每班三次
3        前轴瓦        油枪        每班三次
4        横刀架座导轨        油壶        每班一次
5        横刀架丝杠母        油壶        每班三次
6        小刀架丝杠母        油壶        每班三次
7        丝杠后托架        油枪        每班一次
8        溜板箱手轮轴        油枪        每班一次
9        跨轮轴套        油枪        每班一次

网友:
有的在皮带轮侧面 如果真没有就自己加一个呗

网友A:
楼主,你确定那是加油孔
貌似是固定用的吧。是齿轮要加油,不是皮带轮加油。
皮带轮和主轴固定在一起干嘛要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确定那是加油孔
貌似是固定用的吧。是齿轮要加油,不是皮带轮加油。
皮带轮和主轴固定在一起干嘛要加油

低速档时,那个皮带轮相对主轴是转动的,皮带轮上的孔是加油的,轴孔内壁有油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速档时,那个皮带轮相对主轴是转动的,皮带轮上的孔是加油的,轴孔内壁有油槽

学习啦

楼主:
皮带轮中间有个铜套,铜套 套在主轴上的,高速档皮带轮是相对于主轴不转动,和主轴同步一起转动, 但低速档时皮带轮和铜套(皮带轮和铜套有骑缝螺钉固定的)就会相对于主轴转动。仔细看C0618的说明书,发现它图上标示的 “2. 后轴瓦”位置也不对,应该再往左边过去一点,那才是后轴瓦的真正位置。3. 前轴瓦 位置是对的。
是不是C0618和C0618A的主轴结构不太一样? 有一条从前或后轴瓦到皮带轮铜套的油槽? 自己猜的。

网友:
C0618和C0618A的主轴结构一样的 注油孔有的在皮带轮边上 有的在槽中间

网友:
我的c0618a是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