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飞控-电调之间信号线连接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1-29):
众所周知,模型上的接口的松动是模型事故起因的重灾区,所以能减少就减少,能上自锁卡口就上自锁卡口。 但我看Xaircraft的电子设备的连接图是相当的复杂,没有化繁就简。
首先是接收机到飞控的接线,每一个通道都要一根线,这个没错,因为很多接收机确实只支持各通道ppm独立输出。 不过现在很多接收机都支持全序列ppm单线输出(其实很多初衷就是配合带飞控的模型,尤其是四轴),本来ppm信号解码出来就是一列,全序列直接输出把一大把线简化成了一根。如果算上云台,模式设定这些通道,等于节省掉一把线束,至于每个通道的映射关系,基本姿态控制四个通道在大部分接收机上是一致的,其他辅助通道完全可以在调参软件里面设置。
其次是飞控到电调的接线,也是每个电调一根线,至少四根,任何一根松脱就全玩完。 电调到飞控的接口Xaircraft是自己定义的,完全可以简化成一根线搞定。

我不是说要把分通道单独输入的插口取消掉,不是每个接收机都支持全序列ppm输出,很多人DIY也会用其他电调。那么多借口全部用自锁插头空间不够,但是增加三个带自锁的3pin插口肯定是有空间的,配合上匹配自锁插口的信号线,让接收机-飞控-电调之间的连接可以变成一条线完成,可以极大的简化安装,降低事故概率,机器也更美观,我还没开始玩四轴,但每次看到FY21AP上那一坨线都头疼。

目前仅仅我知道的,不算魔友自己改装的接收,说原厂出的,国内的Frsky就有专门的配合四轴的接收机,有一个通道时输出全序列ppm的,天地飞可能也准备搞,Xaircraft在四轴上也算国内领头羊了。 国内的厂商在新技术面前比那些大牌更灵活,大家多交流交流,在新标准方面互相配合,集团作战,效果肯定更好。给魔友带来方便,给厂家带来卖点,何乐而不为呢。

飞控左边有12个3pin输入插口,如果用整列ppm信号输出的接收机,12根线,24个插口可以简化成1根线,2个插口,系统复杂度可以降低很多。 右边的输出接口至少可以把四个电调的4线8插口简化成1线2插口,如果是八轴还可以简化更多。

下面是Frsky的支持但序列输出的7通接收机说明图,第8个3pin插口是输出全列ppm信号的。

网友:
建议上点图片结合看起更直观!

网友:
让问题飞一会!
大家先发表各自看法。

楼主:
上了图片 还有一个RCgroup上的讨论链接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 ... 093510&page=368

楼主:
而且不一定需要专用的接收机,现有接收机就可以改装,论坛里面已经有人这么做了
hn_ny_dxs的帖子《DIY四轴飞行器制作过程,超清晰多图!!!》里面就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2846&page=6 113楼

网友:
不是每个人都会改接收机,也不是每个人都会买专用的接受机,我觉得问题就是个鱼和熊掌兼得的问题。X考虑的是现在大众的,要不完全可以这个标准来做了,再有,强大的1212s飞控估计也就是一个固件就可以解决这个全序列ppm

网友:
感谢楼主专业且细心的提出这个问题,信号接口的插接方式和接口类型在我们研发飞控时非常重视也投入非常多时间思考。
在FC1212-S飞控上,采用了标准JR类型的3pin插接线与插接口作为接收机、电调信号与云台信号输入输出接口。

大多数航模玩家不懂得电子学,也没有电子方面的DIY能力,同时他们拥有的遥控设备多数是Futaba和JR,以及与这些设备兼容的接收机。此类接收机99.9%都没有楼主说的全序列PPM输出,如果把飞控做成只有一个接口的全序列PPM输入端口,会给99.9%的玩家带了麻烦,因为他们要使用该飞控 ,要么就必须购买有PPM全序列输出端口的接收机或购买如楼主上图所示的一个全序列PPM转单PPM输出的电子设备。

这将会引发以下几个问题:
1:有全序列PPM输出的接收机,一般都是PPM一次或者PPM二次变频的接收机,而不是PCM,或者2.4G设备。
2:如果为了能够适配没有全序列PPM输出接收机,就必须再购买一个转换设备,这个设备自身的稳定性是个问题,再者就是多一个电子设备,整机的稳定性也会下降,这样不仅没有提高可靠性,反而降低了可靠性

另外,在XAircraft FC1212-S飞控在选择这个插接件材料和工艺上,可所谓颇为讲究。就是为了提高插接口的可靠与稳定性。
如下图:

只要采用优质的材料,3pin插针与连接线是非常可靠的。在暴力的3D直升机飞行过程中采用优质的电子设备,几乎不会发生意外情况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里在多说几句关于MK和国内山寨MK采用类似楼主说的方式的原因:
1:MK采用的8bit单片机,在处理完飞控算法和传感器采用后,处理能力以不足处理多路并行的PPM信号,所以采用全序列化的方式是最佳选择。无论是山寨MK还是原装MK都是如此。
2:欧系的接收机一般提供全序列PPM输出,这给MK在研发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接收机方案,他们在欧洲的玩家群也不会因此而烦恼,而国内此类欧系遥控器非常少,所以没有用户基础。

另外,类似Futaba 2.4G和高速接收机的 PPM周期已经不是20ms,而是14ms。而一个PPM脉宽至少需要2.5ms以上,同时还需要一个4-8ms以上的同步脉宽。
因此,如果还是采用序列化的方式处理,那么全系列PPM的接收机,就只能提供5-7通道的支持,而没办法拥有更多的遥控器通道。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接收机提供数字接口,如一个串口,目前SPEKTUM的一些接收机就提供这样的能力,这才是最理想的方式,不过主流的遥控器厂商,还未提供这样的支持。

楼主:
多谢你的回答。

网友:
发现这个现象、飞控的插座很紧、

楼主:
其实我的意思不是取消每个通道的接口,而是增加一个全序列ppm信号的通道,这样如果有支持的接收机就能极大简化接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意思不是取消每个通道的接口,而是增加一个全序列ppm信号的通道,这样如果有支持的接收机就能极大简化接线。

这个建议 不错,等年后上班,研发的同事都到位了我们先内部讨论下,看看是否可以通过固件升级 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议 不错,等年后上班,研发的同事都到位了我们先内部讨论下,看看是否可以通过固件升级 来实现这个功能。

呵呵,其实以后接收机先连接飞控再连接舵机的场合会越来越多,把其中一根线搞成带自锁的显然比把所有线搞成带自锁的方便很多。国内厂家可以协同一下,慢慢的搞出个事实标准来。

网友B:
又见x冲的枪手贴   (注:Frsky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x冲的枪手贴   (注:Frsky接收机)

红卫兵你好,你除了会扣帽子还会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