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不起来

楼主(2011-01-29):
今天我把电值的主旋翼拆了又装起来就飞不起来了,是什么原因呢  。别的地方都没动啊。

网友A:
浆是否装反了,查查看。

网友B:
我有次50油机一只桨装反了,那个抖啊 ,不过也能飞起来 。。。。。。

网友:
两片桨换一下 否侧有双桨  估计飞机也不是lz自己调的

网友C:
反了应该也能飞起来,我亲眼见过,就是手感不好

楼主:
正确的浆应该是什么方向的

网友D:
是什么电直?

网友:
我买的环奇853的b旋翼带不动是为什么?准确的说是能带动但是转速低,请各位老鸟指教!

网友E:
喇嘛机的 双奖是分A B浆的 装错了 风就吹上去了。。你可以把飞机倒飞

网友F:
楼主请检查螺距正负度。
10楼请先充电再试飞。: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