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拖三的接头能用B6来平衡充电吗?

楼主(2011-01-29):
如下图:
我的小飞机电池是3.7V的,搞了个一拖三接头,这样能否接B6来充电啊?好像不行哦!

网友:
看接线是可以。但是是充3块单独的电池噢。充的时候对于B6来讲就是3S1P。

网友:
要在两端焊个t插 插在串充口

网友:
可以,还会平衡呢

网友:
B6平衡冲还要一个总电压接入端子,做一个吧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

网友A:
我的301用它给4G6S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01用它给4G6S充电

我也是,不过我的是4#6S!

网友:
不行B6是串冲,还要连接检测电池串联起来后的总电压!~

网友:
如果接的3个1s电池,容量不一样就不行了。容量首先要相同,最好就是一样的3块电池才行。因为B6是串充的方式充电的,如果电池容量不同的话,一块电池先充满,B6检测 到一块电池已经满了,就会开始降低电流,开始平衡,如果个单体电池容量差别好大的话,可能平衡几天都不一定冲完。所以必须容量一样的才行,最好其他参数内阻也一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