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给Logo 600 Se 的问题 Logo新手一窍不通

楼主(2011-01-29):
600se昨晚装上的现在有几个疑问:都用什么电池多大毫安的,亚拖700e用的两块亚拖原厂40C5200毫安的是肯定装不到肚子里的电池太厚了,请问大家是用什么牌子的电池啊?是6s分体还是12S一体的,还有就是迷你Bar好用吗?实在是第一次飞这个狗,尾撑尾拉竿上的球头扣是用胶固定的?大家用什么胶?大家选择什么尾舵机?251可以吗?歇盘我选择的8915,都说Vbar尾巴锁得软是吗,见笑啦,请老手赐教

网友:
电池我就不知道!我飞500SE的!MINI v8很好用!
连杆和球头扣有个螺丝连接的!螺丝用胶水粘一半到碳杆里一头转球头!520或瞬间胶!
BLS251很不错了!
尾巴可以接受!并没有谣传的这么不靠谱!
主要还是调试!
个人的观点

网友:
logo600se 用4000mah 25c 6s x2 就够了,C数再大点当然更好。 我现在用Equator Power,国内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个作为电机的粮食了。
Mini Vbar和大Vbar 效果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sensor。 Mini 的是和vbar本体一起,大Vbar是分开,看自己的飞机适合安装哪种选哪种就好。当然,Logo来说vbar的走线我觉得还是适合大Vbar,可以把sensor装在设计好的sensor安放位置。
球头拉杆我选择涂AB胶,插到碳管里,然后碳管外面再套一层热缩管。
舵机你的选择没问题,vbar的尾巴说不好用的都是自己没调好。 不要看参数多,想达到gy520之流的锁尾效果,默认参数就可以。那么多可调参数就是为了让用户可以调整出自己喜欢的操控手感(当然,这是指pro版本)。

楼主:
太谢谢两位了!

楼主:
对了用两块4000的电池肚子前头会出来半截电池对机身的平衡有无影响,还想看看大家的布线和电池的固定方式跪谢

网友:
   虽然没狗
  但也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用两块4000的电池肚子前头会出来半截电池对机身的平衡有无影响,还想看看大家的布线和电池的固定方式跪谢
不会影响重心,本就在机身下边。而且注意看说明书,接收电是要固定在肚子下边靠近传感器的部位,所以前边多出去的部分后边补回来。另外三轴陀螺的修正作用就更不用过分在意重心的小范围便宜了。
布线和电池固定网上很多图片,搜一搜慢慢研究就好了。

楼主:
今天试飞了感觉很轻盈啊,我现在用的是亚拖的ebc,Jive的电调有Ebc功能但是需要另购买一根线,以及风扇大家用了吗

网友A:
Jive 用一根线就可用bec,用2根的话电流能15a,一根只能5a,
尾拉杆最好不要502,脆!用ab胶比较好!但是还是有点担心,我是直接买了根yt700n的钢丝穿过logo的碳杆,这样长度刚好,2边要用yt的球头和球头扣

网友(2011-04-27):
引用 网友A:
Jive 用一根线就可用bec,用2根的话电流能15a,一根只能5a,
尾拉杆最好不要502,脆!用ab胶比较好!但是还是有点担心,我是直接买了根yt700n的钢丝穿过logo的碳杆,这样长度刚好,2边要用yt的球头和球头扣

好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