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怎么样,淘宝上6**带双接受,用在450上

楼主(2011-01-29):
天7怎么样,淘宝上6**带双接受,我用在450上

网友A:
没有问题的。
我就是用的天7配我的450sport。

网友B:
T7其实是性价比最高的了!

网友C:
天7可以用,不过看人品。质量控制不太让人放心。不过这么多人用也没几个骂的。我也是天7

网友D:
我也用天7, 配了两个接收器,正好两个飞机,一个YT sport 一个飞越 pro。 入魔两月,从未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