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6的问题

楼主(2011-01-29):
内容两个3s11v哩电在并联状态下,其俩个平衡插头可以一起插在A6上冲么?相当于把A6的俩个插孔正和正,负和负相连,分析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不敢冲,谁知道可以这样冲么

网友:
直接插在2个3S充电口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就怕A6是通过漏电流检测电池充满了没的,俩电池并联说不定会造成漏电流太大,造成充电器不截止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就怕A6是通过漏电流检测电池充满了没的,俩电池并联说不定会造成漏电流太大,造成充电器不截止充电!~

看不懂,能否说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