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把浆效率高?

楼主(2011-01-29):
7060是普通塑料浆
7x5E是ACP塑料浆

还有顺道问下图传 发射 跟 接受 小天线安装指向有什么门道吗?

网友:
7x5E是ACP塑料浆

网友:
这是两种不同的电动桨,上面的是慢速桨,APC称之为7060sf     下面的是电动桨,apc型号为7050E  。他们用途不同,SF的桨页面宽拉力也大但是阻力也大,E桨转速可以更高,风阻小适合户外飞行的电动飞机

网友:
翻译一下易飞说的! 大概意思是下面的桨效率要高些。。。。

网友:
麻烦再翻译一下,是不是上面那个浆是室内用的。。。

网友:
麻烦再翻译一下 选高速 和慢速桨是和KV有关吗

楼主:
一头雾水,到底哪把高?

网友:
  7060是把很好的桨,震动小,价格便宜,缺点是孔太小,只能用于3MM螺纹轴的电机,而且要配KV值较高的,如果要扩孔,很难保证同心度。
  7x5E很多人用,估计正品性能是不错的,我买到的是灰色的那种,外观看起来很粗糙,震动很大,别提效率了。
  现在我装上这种,一年多前买的,型号也是7x5E,做外观跟你用的那种不一样,震动很小,感觉非常棒,但现在好像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