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床之旋风集尘器

楼主(2011-01-29):
上床以来,经常需要清理铁屑什么的。用小刷子也可以。
但是看大家做的旋风集尘器,十分眼馋。
大东西用手抓,小的集尘器。估计能十分舒服。
今天出去陪老婆买东西。顺便买了点材料。咱也D一个。
花盆两个,10元。一个备用
洗盆下水管一根。10元。这个市里面有钢丝的那种,用起来相当不错呢。就是一根有点短,下次再买一根接上。
32pvc管一段弯头一个5元。
带盖子塑料桶一个12元(这个比较失败,太单薄了。)
另有木板、玻璃胶什么的是以前买的,不计入成本。
总计37元。
过程吗很简单,论坛里的都是行家,我就不多说了。上图看看就好了。,

效果十分不错。分离的很彻底。

测试的时候不小心堵了进气口,筒盖炸裂。后来用玻璃胶沾了一些木条在上面,不知道强度能提高多少。实在不行再换桶。

开孔器做拨动顶尖。

开孔器做拨动顶尖。

木板毛培太大,到家靠不上。只能手动车了。

木板毛培太大,到家靠不上。只能手动车了。

随便找了一把平时用的刻刀。

随便找了一把平时用的刻刀。

最大的开孔器是28的,管子是32的,差得部分用锉刀修理出来的。

最大的开孔器是28的,管子是32的,差得部分用锉刀修理出来的。

严丝合缝。基本不漏气,

严丝合缝。基本不漏气,

胶摸的相当难看。没有胶枪,胡乱摸的。

胶摸的相当难看。没有胶枪,胡乱摸的。

网友A:
桶型可以吗?一定要圆锥吗?我就是找不到圆锥型的东西能用

网友:
搞不清那个锥形的是什么东西 我也是想做 就是想不到那个锥形的用什么玩意来做

楼主:
我的这个是在花店买的。插花用的桶。
我买的是小号的,五元一个。
还有大的。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就是总没时间.看看LZ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桶型可以吗?一定要圆锥吗?我就是找不到圆锥型的东西能用

应该是锥形的效果最好,单位有一台喷雾干燥机,收集部分就是玻璃锥形旋风分离器。看的眼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锥形的效果最好,单位有一台喷雾干燥机,收集部分就是玻璃锥形旋风分离器。看的眼馋。

拍个照片,让我们也眼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桶型可以吗?一定要圆锥吗?我就是找不到圆锥型的东西能用

马路边上的雪糕筒不错

网友:
这个怎么吸?无源的?

网友D: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68032-1-1.html这里说的比较详细,自己正在收集材料,谋划着也做一个!

网友:
这个是吸尘用的吗,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过程俺也想弄一个

网友:
超便宜,很实用!看下网上卖多少   一定要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个照片,让我们也眼馋一下

唉.....早以前就拍过照片,还大概测量了一下各个尺寸,打算发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呢,后来照片找不到了,哪天再拍一次。

网友:
我现在企图用白铁皮打一个了,塑料花桶的强度不足,经常被吸憋了!另外楼主用的管道直径太小,估计跟我用的差不多,吸铣床的铁屑还凑合,如果是车床的化多半会被堵住!我觉得比较靠谱的是10~15cm的风管,不过那样的话,吸尘器当风机就不太够用了,至少要1000瓦以上的离心风机。

网友:
这个是后来加的一个附件,主要是防止吸尘管阻塞把桶和圆锥吸扁的

网友E:
我靠!蛋七要上床。。。旋风式。。。这么粗的棒子还要斜插。。。牛X呀

网友:
进料口直接进下桶岂不更好。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用的什么动力源呢,能把桶吸爆,我做的没什么力哦

网友:
吸尘器的声音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靠!蛋七要上床。。。旋风式。。。这么粗的棒子还要斜插。。。牛X呀

我插插插。

动力用的吸尘器。用别的还得花钱买啊。
这个是吸碎屑的。大的用手抓就好了。

网友:
记得把吸尘器里,的过滤装置去掉

可以加大吸力,或节约电力

原吸尘器,最好放于室外

网友:
做这个用装汽车机油的塑料圆桶最好,我的就是用它做的。

网友F:
木头盖板不错,
不过以自己的经验,
做成活动的靠螺丝拧紧可拆卸的更方便些

网友:
帮顶
发挥diy精神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就地取材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木头盖板不错,
不过以自己的经验,
做成活动的靠螺丝拧紧可拆卸的更方便些

你是行家啊。不能和你比。
这个盖板目前没有沾上,就是靠配合连在一起的。
后期从新整理一下再说吧。

网友:
   自己做 有点难度的。

网友:
要装修一下:loveliness: ,太难受。。。。。。。。。。。。。。

搞点漆。。。。。。。。。。。。。。。。。

网友:
锥形是让灰尘能顺利移动跟加长行程~
最经典的DYSON的吸尘器,是复合式的炫风集尘器~

网友(2011-03-23):
引用 网友D: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68032-1-1.html这里说的比较详细,自己正在收集材料,谋划着也做一个!

做个记号!

网友:
还不如300买个桶式吸尘器,看起来也专业